[家电] 简单拆解有特色的九阳电磁炉JYC-21HEC05-G2

楼主(2025-01-03):
2025年1月3日

又是新的一年,在折腾中成长,在折腾中老去,乐在折腾。

这是第一次见到有这种特色的电磁炉,记录一下

今天的主角是一台电源线损坏的九阳电磁炉。

内脏概观
电源线和线盘都是用的螺丝压紧式的,比插件式的强好多。

因为后壳的纸质铭牌污损严重,在洗澡时去掉了,从里面拍到这两张图片,不知道哪张能代表正确型号

这是特色之一:线路板有壳拆卸的塑料护壳,之前没见到过

这是特色之二:有炉面温控(常温下测是120k),之前都是功率管温控

线路板是现在流行的单片机,没啥可讲的。
=====
换电源线后一切正常,但风扇轰轰响,又拆解开加了黄油安静多了。

网友A:
感觉这个线盘的绕组也不是很紧密,空隙有点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线盘的绕组也不是很紧密,空隙有点大呢,,,

铝线盘的特色,为了散热,不能太紧密

网友:
里面没有油渍,只有灰尘。

网友:
现在的九阳做工已经大不如前了,除了价格不贵外都是缺点了

网友:
分离的小板是EMC模块,下来套磁环是降辐射的,据说这是某大厂的专利,这种分离式设计是过渡性产品,比一体式设计增加一些成本(物料、加工);线盘测温是防止大功率、干烧时线盘温度过高烧坏线盘。

网友:
这也是后来的铝线盘机芯,看那散热器和的可怜。

网友:
2016年的老货,线圈是铜的

网友:
也成快消品了

网友: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拆过好几款九阳的电磁炉,九阳和别电磁炉最大的优点就是线路板有一个塑料的保护罩,好处是风道的油烟会被这个保护罩隔离掉,这样电路板上的油泥会少很多。后来我只要修电磁炉都会剪一块塑料把电路板和风道隔离开来,这样电路板会干净很多。从照片上来看这个电磁路的EMI做的还不错的。再往后很少见到加磁环滤波的,这个炉盘虽然是铝线的,其他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