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各位师傅 这种433遥控接收板 要买哪种遥控器

楼主(2025-01-03):
433的接收板 和电动车的遥控器配成功了 能用     我想单独再配个遥控器 应该买哪种的。 那种对考的能和接收板配上吗

对考型  焊码  拨码 固定码  是不是要买学习型的

网友A:
学习型也就是对拷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型也就是对拷型的

那长按接收板按键 在按遥控器对码的是哪种 遥控呢

网友:
对拷的要学习你的原版遥控器。    本质是复制原版遥控器的码流,没有原版它自身是没有码流的。

你就买一个对拷的,拷贝你配成的遥控就行了。

网友:
简单说吧。

你就买一个对拷型的,复制你配成功的这个遥控就行了。。

如果想学名词,可以单开贴。或宣布探讨结束,再行学习这个知识。  遥控的知识与实用与现实名词对应并不是一致的,特别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长按接收板按键 在按遥控器对码的是哪种 遥控呢

你说的是原生学习码遥控器。      一般常见的编码片就是1527系列。

网友:
433的买个对拷型的就可以,我家门铃就是买了一个433对拷遥控器,学习一下一样可以用

网友:
要学习你的原版遥控器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通用的

网友:
坛内有这方面的帖子,学习对拷。

网友:
上面回答的都不清楚,

这个问题我有经验,我来解答吧:

这种遥控发射和接收的配对方式是:  焊接码发射器  学习码接收板 +     学习码发射器 + 焊接码接收板(这个需要的原配发射器进行学习)

你这种情况还有可用的发射器,那就买一个2260/2262 学习码发射器

你这个接收板需要配的发射器是  2260/2262 焊接码发射器 ,

网友:
433遥控器对拷

网友:
试试去配钥匙那里,如果可以学习的,自己买个双频的遥控器学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