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破解拓邦上位机V3.35新软件加注册方法及软件,解决1.55版本低不.....

楼主(2025-01-03):
自己下载python-x64-v3.8软件 我电脑电脑用python3.13.1可以用下载好多不能用
Python3.8.1以上都可以;由于软件太大不能上传自行下载
代码保存为new.py(自己编);
打开CMD,CD到保存new.py文件夹,
用python new.py *********运行,
图中000000换成你的机器码。 大功告成。

import sys
def crc16(data):    num = len(data)    if num > 0:        num2 = 0xFFFF        for byte in data:            num2 ^= byte            for _ in range(8):                if (num2 & 1) != 0:                    num2 = (num2 >> 1) ^ 0xA001                else:                    num2 >>= 1        return num2    else:        return 0
def generate_mac_password(mac):    # Convert MAC address to bytes    array = bytearray(mac.encode('ascii'))    # Calculate CRC16    num = crc16(array)    # Generate password based on CRC16 value    text = f"{num * 7:04X}"    return text[-4:]
def generate_password1(mac, index):    # Generate the base password from MAC address    base_password = generate_mac_password(mac)    # Append the index (converted to hex)    text = base_password + f"{index:02X}"    # Convert the combined text to bytes for CRC calculation    array = bytearray(text.encode('ascii'))    # Calculate CRC16 and append to the password    crc = crc16(array)    return text + f"{crc & 0xFF:02X}"
if __name__ == "__main__":    # print(len(sys.argv))    if len(sys.argv) not in [2, 3]:        print("Usage: python script.py <mac> <textBox_pollCode>")        sys.exit(1)
    print(f"输入的本机序列码:{sys.argv[1]}")    mac = sys.argv[1]    textBox_pollCode = "00000000"    if len(sys.argv) == 3:        # Both mac address and textBox_pollCode are provided        textBox_pollCode = sys.argv[2]        if len(textBox_pollCode) < 6:            print("Error: textBox_pollCode should have at least 8 characters")            sys.exit(2)
    # Extract index from textBox_pollCode    index = int(textBox_pollCode[4:6], 16)
    # Generate the password    generated_password = generate_password1(mac, index)
    print(f"对应拓邦用户注册码: {generated_password}")

首先保护板正负级(B+B-)接60V左右电源,  485通信线接到USB转接器直接连电脑就行,只需要2根线,区分好AB口

上位机软件论坛上有下载的,直接解压打开,选换电BMS

进入界面选COM口,这个不同电脑选择也不同,一般是最后一个口,我自己的电脑(Win10)是COM3接口
重要提示:485驱动在购买的地方下载安装 安装好了才能进行下步操作

选好后点击打开串口,就会进入搜素阶段

成功识别的界面,参考用

成功识别之后就是设置阶段了,密码一般是123

成功后点击批量读取

读取成功后主要是改参数三

电芯温度最好都不要勾选,这样的话保护板不用额外接温度探头也可以使用。
需要这个功能的可以勾选,相应的保护配置也要勾选。
取消勾选充电匹配,然后点击批量写入参数就完成解锁了

其它的参考设置。

网友A:
楼主的教程很详细,很实用!
顶一下!
另外,请问一下,您这个板子能不能改14串三元使用?原先右侧黑色方形继电器上的贴标是不是dw18  或者dw19  dw20?

网友B:
没看懂,,你开始python算出来的“拓邦用户注册码”,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教程很详细,很实用!
顶一下!
另外,请问一下,您这个板子能不能改14串三元使用?原先右侧黑色方形 ...

没试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开始python算出来的“拓邦用户注册码”,有什么用呢??

登录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开始python算出来的“拓邦用户注册码”,有什么用呢??

新版本的软件是一个电脑对应一个注册码,对于读取不到485的新板子管用

网友C:
楼主能详细解说一下吗,比如代码用什么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详细解说一下吗,比如代码用什么编写

代码右键建个txt文件   里面黏贴,完了修改文件名跟后缀就行  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教程很详细,很实用!
顶一下!
另外,请问一下,您这个板子能不能改14串三元使用?原先右侧黑色方形 ...

我降串还没成功,报错,试了几种接法一会电压308多v一会电压100多v还是线的接法问题

楼主:
降串接线电压异常,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接线方法问题吗谁有烈驰的程序发一下呗

网友D:
求教,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不会算的加我微信,2元一次。不要在算法上面浪费时间了。15318007712

网友(2025-02-16):
能发我邮箱吗,谢啦!!10多年了还是个穷鬼。刚买的铁塔电池,想折腾着玩。gameboyjk@qq.com

网友(2025-03-29):
老板能发我邮箱吗?kongdeqin@126.com 祝老板好运连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教,这个怎么解决

重装环境

网友(2025-06-08):
购买了,但是本机序列号不显示,怎么办啊

网友:
不显示导入参数是为什么啊?

网友:
本机序列号E006E692D839
请算出注册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呢

软件已购买,下载还要币麻烦楼主发个给我442853060@qq.com

楼主(2025-08-05):
引用 网友D:
求教,这个怎么解决

换环境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