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个人工具系列之网线钳

楼主(2025-01-03):
作为经常干点弱电小活的工程人,手头工具肯定少不了网线钳,每当在高高的立杆上、在网线密布的机房地板下,
必须有一把压接100%成功的好钳子,才能提高单兵作战的效率!

在自己预购工具名单里,就有网线钳的采购计划,作为赚钱的家伙,当然那些大品牌、高价值的好钳子是首选,
但每次看到那动辄几百的价格,还是迟迟没有下手,
最近转某鱼时发现了一款这样的钳子,是给国外一个品牌PLATINUM TOOLS代工的网线钳,外形设计区别于国内的设计,
而且价格很便宜,马上入手来用用,在我收货的同时,卖家立马涨价了2块,原来16元包邮,现在18元包邮了。

包装就是这样的,只能压接6类以下水晶头和普通电话线水晶头,7类以上的我都用小黑来解决:

和普通在用的网线钳的外形对比

这个小蓝色把手的跟着我十几年了,机房工地都经历了,切刀刀片都换了几个了,目前压接成功率还是能99%,价格好像是25元;

红色把手是用的少,有电话线压接口

这是大蓝的包装说明

大蓝的说明书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整体大了点

网线和电话线口都带切刀

五金件做工精细,参数标示全面

钳口是一体压铸成型的

护把用料比小蓝和小红要好

棘轮锁止准确

压接时干脆利落

压接效果还行,不用加力,轻压到位;
现在小蓝需要加力压接才能到位,
左是小蓝压接、右是大蓝压接

大蓝压接

小蓝压接

细看压接后的金属触点,大蓝的比小蓝的稍微深一丢丢

综上所述,大蓝这个钳子除了尺寸大了点,自己感觉使用起来挺舒服,预计大批量压接水晶头时会省力很多,自认为是物美价廉的工具。

网友A:
小黑应该是仿的宝工的款吧,我买过一把宝工的,用起来很方便,就让单位把网线钳都换成这种了。结果,我自己的丢了……

网友B:
有个包皮切太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黑应该是仿的宝工的款吧,我买过一把宝工的,用起来很方便,就让单位把网线钳都换成这种了。结果,我自己 ...

至于仿的谁的咱不知道,当时就找的能压7类以上的最便宜的买的好像38元,用着还行,就是五金做工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包皮切太多了…

随手那么一切,嘿嘿

网友:
皮切的还不够规范啊,切长了没有强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仿的谁的咱不知道,当时就找的能压7类以上的最便宜的买的好像38元,用着还行,就是五金做工一般般 ...

水货宝上搜索“安可王ANKEWAGN网线钳1号店”或者“安可王网线钳企业店”,有你需要的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黑应该是仿的宝工的款吧,我买过一把宝工的,用起来很方便,就让单位把网线钳都换成这种了。结果,我自己 ...

那是因为都一样了,容易错,你可以搞个不一样的错了也能找的到;
现在都一样了,都是单位的。

网友C:
请教个问题,水晶头,通孔好还是普通的好?不太懂,上次买了好些水晶头是通孔的,用普通钳子压完还得用刀切掉多余头,后来才知道有通孔专用钳子,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水晶头,通孔好还是普通的好?不太懂,上次买了好些水晶头是通孔的,用普通钳子压完还得用刀切 ...

如果是同一个品牌的产品,质量都一样;通孔的适合大量快速压接,扒开线分好线穿头压接的同时用带切刀钳子直接压好了,如果普通的水晶头就需要先切好线,再压接,适合只有普通钳子的使用

网友D:
哎,买那么多。真还不如直接买一把台湾产的压线钳,一了百了不用惦记。其实台湾产的也不一定都是贵价产品,也有很多经济款的。压线钳的好坏主要还是那个钳口。这里就有人热新人专门分析的,搜索一下不用我们再费心的去趟雷了。

网友E:
个人喜欢直压,斜压的水晶头插片容易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买那么多。真还不如直接买一把台湾产的压线钳,一了百了不用惦记。其实台湾产的也不一定都是贵价产品, ...

都不算多了,也不值钱的工具,就算丢了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喜欢直压,斜压的水晶头插片容易偏。

原来用过上顶的,钳口做的不精确就容易虚接

网友:
作为生产力工具必须要质量好的才行,精度高,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