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新撸的厨房秤,型号HY604,不拆不知道,居然内置锂电池,顺便测试一下!

楼主(2025-01-06):
上次不是撸了面包机嘛,LP做面包有时能发泡,有时又发不太起来
感觉与老的厨房秤有关,分度只有1g,估计每次称酵母都有1g上下的差异

这次撸了同品牌0.1g分度的厨房秤,用了红包9块9到手
包装兼任快递箱了,参数啥的都在上面

厨房秤的正面

背面,统统看不出来内置有电池

何况还附送了2节7号电池

突然发现侧面还有个microUSB插口,给7号干电池充电用?

不可能的啦,只能拆开看了
除了四周的螺丝,贴纸下还有2颗固定传感器的螺丝

开壳了

板子、液晶屏和一个长得像电容的小玩意儿

不是超级电容,就是颗10300的锂电池
这还是偶第一次看到电容封装的锂电池,以往只在坛友帖子里见到

称重传感器,常见的铝支架+电阻应变片

板子就不拆了,多半就只有一颗牛屎芯片
全家福

接下来复原,翻出老砝码来试试它的斤两
不装7号电池,确实能直接开机

5g砝码,测量值偏轻了

100g砝码,这个很准

加起来,就是两个的数字和
看来重+轻,也并不能准确称量轻的物品

100g放边缘称,也很准确

5g放边缘,显示值就更小了

再试下500mg的砝码,咋又变重了呢!

最后还发现个问题,就是开机时自动校零很慢,多放一阵才能显示0

总体来说,2000g的最大量程做面包肯定是够了,0.1g的分度称酵母也差不多,希望LP再做面包,质量能更稳定点
这个称比较惊喜的是,发现竟然还带充电功能,这样就不怕干电池漏液了

网友A:
这个不错,不用换电池

网友B:
有点误差么也算正常
毕竟9.9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误差么也算正常
毕竟9.9包邮

说得对,又不是用它买卖黄金哩

网友:
用来称酵母的话要小心了,不能在底数为零的状态下一点一点的加酵母,这样秤的话读数永远是零,
第一次加的量必须让读数有变动后再一点一点加才行。

网友:
平價貨, 要小克數好點,要選最大量程200G 的, 這樣IC 的AD才夠.

网友:
电池盒可能是备用的,与锂电池并联,锂电池没电时放进普通电池临时用。

网友:
超出逾期了

网友:
当年30块 买了一个 基本都在吃灰

网友:
性价比可以哦

网友:
我去,元首家竟然还有标准砝码。。。不过储存条件也会影响标准砝码的示重值,以前东家的标准砝码也是每年送法定机构检定发报告才敢用

网友:
有趣的东西

网友:
难得有点良心的低价商品

网友:
9块9的电子秤也能用

网友:
要是有C口充电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不用换电池

嗯嗯,人奸这次总算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人奸这次总算正常了

哈哈,不逗你你还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