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度小镜行车记录仪不能连接手机热点

楼主(2025-01-03):
前几天逛闲鱼,发现一款百度出品的行车记录仪“度小镜”69元包邮,就收了过来,我的车是2015年比亚迪插混唐,中控是wince系统,用导航非常不方便没有实时更新和实时路况。就想着把度小镜收过来作为导航用,可以的话应该行车记录仪也可以用(因是丰田试驾版,看网上说有的不能录像。)到手后通过恢复出厂设置、安装TF卡,导航能用,也能用语音控制拍摄照片。但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度小镜能连接办公室的WiFi,但不能连接我手机(只有电信卡)的热点,网上又查资料,有网友说这是联通定制版,只有用联通卡才能连2.4G手机热点,因手头没有联通卡,所以也没法实验。但是把我的电信副卡插上去后,百度地图也可以显示实时路况。

这样的话,就要把我的电信副卡插上记录仪上,不方便。另外,这是什么原理呢?度小镜能识别联通卡流量提供的热点,其他电信商的识别后不让显示?请问有没有弟兄用过这款记录仪,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拆解度小镜行车记录仪并改常电充电: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396-1-1.html

网友:
热点ssid里有没有特殊字符或中文,修改一下看看,或者加密方式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A:
为毛不用手机导航…

~~~~~~~~~~~

楼主:
热点名字就是字母和数字,刚才又设置了下,不用密码,度小镜上还是搜不到手机热点名称,周边的路由器WiFi都能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不用手机导航…

手机导航用了一段时间,我是用魔术贴分别粘在手机背面和车上中控旁边,用的时候粘上去就好,可惜我用的魔术贴有点小(10MM宽 30毫米长),用一段时间后。走颠簸路时就掉了。原来是改了一个平板作为导航,用的好好的手贱把主板给烧了

网友:
手机WiFi热点设置成功WiFi4或5协议试试,行车记录仪估计不兼容高版本的协议

网友:
手机热点是WIFI的。。跟手机用什么手机卡有什么关系?肯定是手机的热点WIFI的版本不兼容旧的版本。从手机热点的设置里找吧。设置低一点的WIFI版本。

网友:
楼上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楼主进误区了。
话说楼主你就不会拿个别的品牌或型号的手机试试?比如拿你同事的,朋友的,好面子的话,拿老婆孩子的总行吧。
其实就是你手机热点的2.4GHz频带的信道高了,改成1就行了。只是有些手机没这设置菜单。或者以前某个优化软件给你设置成11了

网友:
手机热点分2.4G和5G,设成2.4G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看看是怎么完美解决的。

楼主:
按照楼上各位坛友的意见,还是没能成功。一、6楼网友说“手机WiFi热点设置成功WiFi4或5协议试试,行车记录仪估计不兼容高版本的协议”;7楼网友说“手机热点是WIFI的。。跟手机用什么手机卡有什么关系?肯定是手机的热点WIFI的版本不兼容旧的版本。从手机热点的设置里找吧。设置低一点的WIFI版本。”8楼网友说:“机热点的2.4GHz频带的信道高了,改成1就行了。只是有些手机没这设置菜单。”。我手头有两个手机,一个是荣耀X10。一个是红米note9,两个手机在热点设置界面都没有有提示设置WiFi版本、信道、WiFi4、5协议的选项:
这是荣耀X10:

这是:红米note9:

这个是我办公室的路由器,里面信道显示为自动:

楼主:
另:两个手机热点都已设置为2.4G

楼主:
热点问题没解决,尝试解决安装第三方APP的问题,还是没解决。看百度度小镜吧里坛友安装第三方APP的方法是,用原车的车充C口连接电脑,然后电脑安装91助手手机APP就可以安装第三方。但我没有原装车充数据线,就用普通的typec线直接连接电脑和度小镜,91助手不能发现手机,认为电脑USB口提供电流太小不能识别,就做了一根typec线,,在原来数据线的基础上,又搞了个USB头的线,把5v和地给并接到原数据线上,一个插电脑,一个插手机充电头,还是不能识别。又琢磨度小镜,发现有一个UART数据接口,就翻出不知道啥时候买的PL2303芯片的USB转串口的模块,用老的手机耳机线做了个连接线,连接PL 2303模块的TX、RX和地线后连接电脑,91助手、360手机助手都不能发现设备。没招了。。。。。。。。

楼主:
手机热点问题莫名解决了,原来在办公室里如何都连不上手机热点,前几天在车上等人时无聊就又把手机热点打开,然后看度小镜WiFi连接,手机热点名称赫然在列,晕了,难道换个环境就不一样了。。。。。。。。

楼主:
现在还有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13楼所说的安装软件的问题,看百度贴吧度小镜吧里说的,没有原装的点烟器就不能安装第三方软件。因是二手买的没有原装点烟器充电头,所以不知道原装点烟器充电头长啥样,难道里面还有数据转换的芯片?另外记录仪上有标识UART的数据接口,我尝试用PLL2023芯片的USB转串口的连接后用360手机助手和91手机助手发现不了设备,是不是要用adb 命令才能发现设备并安装第三方软件?现在还在学习准备尝试下。
       第二个问题是我现在是用了一个12v转5v3A的电源模块接车上ACC电为度小镜供电。但用上后发现个问题,如果其内置电池有电的话,车辆一加电度小镜就开机了,若是车辆放置时间稍长再加电度小镜就不能自动开机,只有按底部按钮后才能开机,且开机时间比较长。但是在办公室试机时,不管其内置电池有没有电,只要把手机充电线插上就自动开机 。准备把电源模块换为带QC3.0协议的模块试试。或者是在度小镜内部装个电子烟充电模块然后外部在车辆常电的位置再加一电源模块直接为内置电池充电,不受车辆状态影响。
       第三个问题是搜星慢问题,在办公室试机后能正常搜到卫星后,拿到车上试机,重新开机后很快就可以搜到星(GPS、北斗等)多的时候能搜到10多个。但在地下室几个小时后或内置电池没电后重新开机搜星非常慢,特别是一上车就开动的情况下,甚至一个多小时都不能搜到星。这个问题非常影响使用。这个问题想这样尝试解决,打开度小镜看有没有外置卫星天线接口,有的话就连一个外置天线试试,没有的话,就用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方法看能不能改善,就是长期为其内置电池充电,不让其彻底断电一直保持在休眠状态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