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出个64G MLC双头优盘

楼主(2025-01-03):
出个64G MLC双头优盘

慧荣sm3268主控+闪迪MLC颗粒,USB+typec双接口,速度如图:

配双头外壳,包邮非偏远。

RMB购买走闲鱼

楼主(2025-06-20):

[外设] 出个64G MLC双头优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设] 出个64G MLC双头优盘

物品还在吗?我要的话发货能否足够快?我6号出差。5号能到就好了。潍坊,刚换购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品还在吗?我要的话发货能否足够快?我6号出差。5号能到就好了。潍坊,刚换购过一个 ...

还在,拍下今天发,明天应该就能到。

网友:
双头U盘收到。电脑上使用正常,手机无反应,不知什么原因?第一次插上,设置中有这样的图标,然后一直转圈。很久后无反应。再拔下来插上。这个也没有了。用了两台都是华为mata20,结果一样。不支持华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