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霍利韦尔KJ410F空气净化器

楼主(2025-01-03):
准备睡觉开空气净化器吹的风有股灰尘味,用电筒从风口罩进去,里面有不少灰尘,要拆开洗洗了。

看了一圈,外壳就底部三颗螺丝。看结构应该是卸掉螺丝后,拉出面板。

从这来看,比家里另外一个小米净化器好清洗。小米那个为了清洗,得全拆一遍,还不能清洗叶片。
霍利韦尔这个叶片都可以拆下来清洗。

里面简单一个风扇加风罩。
电源板+面板+传感器+电机。就这么点东西。
之前买冰箱洗衣机满额京东送的,原价标一千多。
电源板

叶片

电机

电机是塑封了的,比那种风扇电机要好。没具体看是不是无刷电机了。
清洗完,一下就装好,空气清新多了,滤芯也是才换的。
冬季开窗少,要经常净化室内空气。
经常学习的有看过张朝阳物理课吧,室内空气不好会影响身体,比如会有氡气,这东西比甲醛还致癌。
试机正常,睡觉之前拆机清洗完成。简单方便。

网友:
风扇是向外排风的,空气经过滤芯后才经过风扇,正常使用风扇很少积灰

网友A:
净化器,

只要更换滤芯就行了
滤芯是耗材
滤芯没办法重复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净化器,

只要更换滤芯就行了

哦 前天捡了个小米 我把滤芯泡到水桶力 用热水加去污粉 洗干净凉干 感觉还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前天捡了个小米 我把滤芯泡到水桶力 用热水加去污粉 洗干净凉干 感觉还能用啊

...

滤芯遇到热水,没有破损吗

网友:
这个做工看着不错,大厂生产的。

网友:
看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效果有那么明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前天捡了个小米 我把滤芯泡到水桶力 用热水加去污粉 洗干净凉干 感觉还能用啊

...

滤芯泡过水了还有效果吗?
记得N95口罩只要洗过就只能防尘,不能保证滤过效果了了

网友:
应该是调速异步电机,有5根接线。无刷电机3根接线。

网友:
这个没有用过,也不需要

网友:
滤芯是耗材

网友:
看看app指示,应该提示换滤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