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我也做个板子解决淘汰共享干衣架实现倒计时(STC15W408AS)

楼主(2025-01-03):
在论坛里看到坛友的文章5毛单片机解决淘汰共享干衣架实现倒计时(FT61FC4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3741&fromuid=1329198
(出处: 数码之家)
感觉出差买一个烘干衣架也不错,FMD的单片机没有玩过,就利用手头现有的STC15W408AS单片机重新打板子做了一个
https://oshwhub.com/zhousz2000/gan-yi-ji

板子选用1mm厚度的,除了单片机和HT7133其他都是从原来的板子上搬过来的

控制口既可以接原来电路也可以接STC编程器在线编程

程序写的比较简单,1,2,3,键分别对小时、十分钟、分钟加1,按住4再按1就开始工作,工作过程中按住4再按2就强制停止工作,设定时间时按住4再按3就清零可以重新设置
下面写点关于单边6脚4个8字数码管驱动程序,这种数码管任意两个脚之间正反各接了一个LED,一共是6*5=30个,每个8字用7个LED,加上中间冒号两个,正好30个。显示的时候每次将其中一个管脚拉低,另外5个管脚根据需要显示的情况设置管脚状态,点亮的管脚设置为强推挽模式高电平,不亮的管脚设置为高阻状态。
BYTE Loop = 0;                                                                                                    //中断中循环设定输出管脚
BYTE Light = 0;                                                                                                    //控制显示亮度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if(Light == 0)                                                                                                    //每10次开始的时候进行设定操作
        {
                if(ShowLed_SIGN)                                                                                                    //如果显示标志为1,显示数码信息
                {
                        P1 |= 0xFC;                                                                                                    //首先拉高所有管脚,关闭全部显示
                        P1M1 = LineBuf[Loop] ^ 0xFC;                                                                                                    //高阻状态位是1,推挽或准双向为0,所以不显示的变成1
                        P1M0 = LineBuf[Loop];                                                                                                    //推挽状态位是1
                        P1 &= (Out_bit[Loop] ^ 0xFF);                                                                                                    //对应位管脚拉低
                }
                if(++Loop > 5)                                                                                                    //下一个拉低的管脚0-5,超出回0
                        Loop = 0;
        }
        else if(Light == LIGHT_PWM)                                                                                                    //达到显示亮度PWM的时长后,关闭显示
        {
                P1 |= 0xFC;                                                                                                    //首先拉高所有管脚,关闭全部显示
                P1M1 = 0;                                                                                                    //保持所有管脚为准双向模式
                P1M0 = 0;                                                                                                    //保持所有管脚为准双向模式
        }
        if(++Light > 9)                                                                                                    //10次后显示下一位
                Light = 0;
}

void Show(void)
{
        BYTE i,j,k,cCode;

        ET0 = 0;                                                                                                    //关闭定时器0中断
        for(i = 0;i < 6;i++)
                LineBuf[i] = Out_bit[i];                                                                                                    //清除线路输出缓冲区,设定对应位状态
        k = 0;
        for(i = 0;i < 4;i++)
        {
                if(DispBuf[i] < 10)                                                                                                    //小于10的数字才显示,大于等于10不显示
                {
                        cCode = BCD[DispBuf[i]];                                                                                                    //读取DipspBuf中的数字,并转换成段码
                        for(j = 0;j < 7;j++)
                        {
                                if(cCode & 1)                                                                                                    //如果该段码显示
                                        LineBuf[Low_bit[k]] |= High_bit[k];                                                                                                    //相应的输出位置1
                                cCode >>= 1;                                                                                                    //向右移动1位,下一段码
                                k++;
                        }
                }
                LineBuf[5] |= 96;                                                                                                    //显示中间的冒号
        }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

BYTE code Out_bit[6] = {4,8,16,32,64,128};                                                                                                    //对应输出的位
BYTE code BCD[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0-9对应数码显示

//下面是28个段码对应低位管脚和高位掩码,显示该段码时,在相应的低位管脚拉低时,对应的高位推挽输出高电平
BYTE code Low_bit[] = {0,0,5,5,0,0,0,3,3,1,3,3,3,1,4,4,4,1,1,1,4,2,2,2,4,2,2,5};
BYTE code High_bit[] = {32,64,16,4,8,16,128,64,128,16,4,8,16,4,8,16,4,32,64,128,32,64,4,128,128,8,32,8};

这里是这个数码管相应的一些数据。

网友:
连烘干衣架

都有共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