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暖风机,

楼主(2025-01-03):
一台用了几年的小暖风机,出现了风扇运转不正常,转速很慢,拆机,刚开始以为是5V的无刷风扇,拆后才知道原来用的是以前旧激光头的旧小电机,厂家真会利用旧物了。也找了一个给换上了。

网友:
这真的是玩具级的!

网友:
这电机用在这里大材小用了

网友:
这个耗电量很大的,

有800瓦

网友A:
如果能换成无刷电机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换成无刷电机就更好了。

这玩意配得上无刷吗?

网友:
  低端货爱用这电机,耐热稍微好点,寿命是硬伤,正经货里的无刷也挺耐热的

网友:
这电炉丝够粗的,风扇还是有刷的

网友:
光盘驱动电机档次很高的。

网友:
光盘驱动电机不是伺服电机么?

网友:
小电机的供电是从电炉丝上分压得到的吧。

网友:
太耗电了,而且塑料的感觉不安全,会不会融掉啊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