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 雄迈勇士运动摄像机

楼主(2025-01-03):
这个运动相机大概是16~17年到我手上的,当时算是99新,只有主机,缺少配件(蓝牙遥控和支架),出门玩用了几次发现效果还没手机好,然后就一直放着,偶尔拿出来充电开机一下,最后一次拍照是在2020年,等前段时间挖出来发现它不充电不开机了(电池饿死了),索性就拆了发帖分享。

不同角度的外观来几张,实物有点退色,新的时间要再鲜艳一些

屁股是个按健,已经老化,按了几下不开机,到时是把那个软膜按烂了

正面,很大一个广角镜头

底部,三角架螺丝孔

顶部 按健

拧下后盖,如果要插数据线(充电)就要打开这个盖子,盖子上有密封圈,平时使用的时候要装回去

开始拆机,从镜头下手,拆下6个螺丝

把支架部分拆掉

拆下顶部盖板,这个盖板作用是顶部按健,指示灯,麦克风装饰板,拆掉盖板露出防水金属压板

拆下防水金属压板,金属压板带密封圈,可以完全密封防水

抽出主板组件

空的外壳

先来一张拆解中途合影

取下内置电池 3400mAh容量,当年算是很大的容量了。

拆尾部按健板组件

拆下小板  小板用一个6针连接器连接,还有一个wifi天线通过IPEX端子连接到主板

小板特写

小板背面  wifi天线特写  左边还有一个外接天线口,可以接性能好的外置天线,远距离控制它拍照录像

拆另外一头,镜头小板

镜头和主板是FPC连接的

分离镜头和传感器小板

传感器特写,这个ccd面积比同等分辨率(都是1080p)的萤石摄像头大些,但效果没明显区别

继续看主板,左边8脚SIP闪存是存固件和设置参数的,相当于电脑系统盘,中间长方形的是三星内存芯片,下边还有一个空焊盘,右边是BK的蓝牙芯片,芯片下方是蓝牙天线,最右边的是32G TF卡

主板另外一面,左边是DCDC电路,中间是华为海思的主控芯片,型号Hi3516,右边银色块块是wifi模块 型号AP6452

wifi模块特写  型号AP6452,生产日期2015年第44周,一颗支持wifi4协议的单天线单频2.4G模组

华为海思的主控特写,型号Hi3516,一颗专用于摄像头的IC,放在当年性能也是不错的,好多摄像头/记录仪都用这个主控

dcdc电路特写

存固件的flash  型号25L128  16M的容量

三星的内存芯片,型号:K4B1G1646G  属于DDR3类型,容量1Gb

蓝牙芯片 型号:BK2433  品牌俗称小博通

32G的tf卡,里面还有照片,可以正常读写

拆解到此结束,放个全家福

总结一下:
这个摄像机设计,做工,用料都还不错,尤其是防水方面做足了功课,各个部件连接处均设计了密封圈,确保下雨天正常使用,我记得app里有个广告画面就是装在单车上淋雨拍摄,通过拆解,确实可以这么干,但止限于常温,高温的时候还是会有可能进入水气,并且很难排出。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楼主: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9158e0002f769ba2541228c4.html
由于我的机器已经不能开机,从度娘转载了以下内容:

开机并打开勇士内置wifi
提醒:特殊情况下,强制开机是同时按住主按钮与辅按钮,峰鸣一声,绿灯长亮,开机。
强制关机也是同时按住主按钮与辅按钮,灯灭,关机。

按一下设备主按钮,蜂鸣嘀一声,绿灯长亮,开机。

接下来长按辅按钮,听到蜂鸣嘀嘀嘀三声,蓝灯持续闪烁即勇士的内置wifi开启。

连接手机APP(由于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连接略有不同,下面将分开描述)
安卓手机用户先打开手机wifi,搜索连接热点名称:xmjp_spt_xxxx 输入密码:1234567890
安卓手机可以到腾讯应用宝下载,
苹果手机可以到Apple Store 下载

打开“雄迈移动视频”APP,点击APP上面的刷新按钮

之后再点击要连接的设备图标

即可看到勇士运动摄像机的预览画面

苹果手机app
打开手机wifi,搜索连接热点名称:xmjp_spt_xxxx输入密码:1234567890

连上以后,打开"雄迈移动视频"APP即可看到勇士相机的预览画面

-------------------------------------------分割线-----------------------------------------------------

勇士运动相机使用技巧以及相关问题答疑合集
1.
勇士如何录像,如何拍照,如何开机,如何关机?
录像操作:长按主按钮听到两声短蜂鸣开启录像,录像开启时功能指示灯分2种情况:第一种未开启wifi时,绿灯慢闪;第二种wifi开启时,蓝绿灯交替闪烁。
拍照操作:短按一下主按钮,听到一声短蜂鸣,功能指示灯绿灯闪一次,拍照一张。
开机操作:使用勇士摄像机不需要先开机再操作,短按或长按主按钮即可开始工作;短按主按钮开机及拍照一张,长按主按钮开机及开始录像。
关机操作:关闭wifi且停止录像后过30秒自动关机;同时按住主按钮和辅按钮强制关机(强制关机后同时按住主按钮和辅按钮强制开机)。
2.
什么情况下勇士无法自动关机?
(1).设备在运行中:
a.wifi没有关闭(指示灯状态:蓝灯闪烁);
b.正在录像(指示灯状态:绿灯闪烁);
c.wifi没有关闭和正在录像(指示灯状态:蓝绿交替闪烁)。
(2).设置为永不关机。
3
“勇士”遥控器开关按钮是哪一个,如何开启/关闭遥控器?
1.勇士遥控器开关按钮是尾部辅按钮。
2.开启:勇士开机状态时,短按尾部辅按钮,听到短蜂鸣一声即开启了遥控器。
3. 关闭:勇士开机状态时,短按尾部辅按钮,听到蜂鸣长鸣一声即关闭遥控器控制。(遥控开启时勇士的功能指示灯状态:相机开机状态下没有指示灯。相机关机状态下,功能指示灯红灯慢闪)。
4
勇士电池容量是多少,续航时间是多少,默认设置32G可以录制时间大概多久?
(1).勇士电池容量为3400mAh锂电池,续航时间为7小时左右。
(2).星光版32G默认设置可录制时间8.5小时左右。
5
勇士星光版和时尚版的区别?
有四个区别:
(1).外观颜色不同;
(2).价格不同;
(3).星光版带星光夜视效果,时尚版不带;
(4).内存大小不一样,时尚版16G,星光版32G。
6
怎么取消掉画面上的雄迈水印?
在设备配置-图像配置里中关闭雄迈官方水印。
7
勇士红灯闪烁有几种情况?
勇士红灯闪烁有以下4种情况:
(1).没电的情况:Wifi开着没有录像,红灯快闪并有急促蜂鸣;
(2).内存卡满了的情况:录像的时候红灯快闪并有急促蜂鸣;
(3).遥控器没关的情况:关机状态下红灯慢闪;
(4).操作冲突的情况:正在延时拍的时候,长按主按钮试图录像,红灯快闪并有急促蜂鸣表示这两个操作冲突。

网友:
看着不错的机器

网友:
做工质量都不错,出来效果如何

楼主:
我来放一些照片,都是边走边拍,属于随意抓拍,

网友:
这玩意 不便宜
效果已经算不错了
比现在某些所谓的4K都算好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当行车记录仪不错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A:
应该是塑料保护镜折射不均匀,画质没手机玻璃保护镜好。可惜没屏幕,得要手机客户端才能取景。

网友B:
手机拍摄效果不错,就是镜头(画面)有点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塑料保护镜折射不均匀,画质没手机玻璃保护镜好。可惜没屏幕,得要手机客户端才能取景。 ...

直接盲拍,要什么取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拍摄效果不错,就是镜头(画面)有点抖

边走边拍,肯定抖,除非上三脚架

网友C:
雄迈是做监控的吧

网友:
其实很多运动相机和记录仪,性能本身没大问题,关键是镜头本身,树脂镜片,透光性不行,畸变也严重,有的厂家甚至从系统层面进行裁切“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雄迈是做监控的吧

是的,这就是个稍微智能点的无线摄像头

网友:
用料还是挺足的

网友:
这玩意 不便宜

网友:
看颜色外观,好像朋友送俺的那个不开机的就是这样,明天回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