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下午光猫桥接,来说几点吧,主要是可以继续用光猫的lan口和无线

楼主(2025-01-03):
先说下我的配置,4口光猫,带无线,带usb共享,不带数字电视啥的功能,路由是双网口x86软路由,刷openwrt。

桥接简单,网上教程一堆了,就不说了,主要说下怎么继续用光猫的无线和lan口,还有怎么不拔网线进光猫的设置页面。

1,设置完桥接以后关了DHCP,记得ipv4和v6的都关了,拨号端口绑定其中的一个lan口,其余口都空着就行

2,设置光猫的lan口地址和你的主路由地址是同一网段的,比如主路由是192.168.1.1,那光猫的lan口可以设置成192.168.1.2

3,把主路由的DHCP的起始地址和光猫的lan口地址错开,比如上面设置成了192.168.1.2,那你的主路由的dhcp的起始地址就设置成3或者更大

4,把主路由的WAN口连接第一步里绑定的拨号端口,把主路由的lan口连接光猫除了绑定口的任何一个端口

5,主路由拨号上网就行了,设置无线和usb共享啥的就登第二步里设置的光猫的lan口地址就行了

补充,如果这么设置有问题的话把主路由里的wan6这个接口删除试试

网友A:
你这个光猫是送的那种?我一直想把光猫的从设备HG6371F刷openwrt了,但找不到想关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光猫是送的那种?我一直想把光猫的从设备HG6371F刷openwrt了,但找不到想关的教程  ...

移动宽带送的,一般光猫刷不了openwrt吧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另外OP地话建一个虚拟WAN设置成静态IP就能访问光锚了...

二○二五年一月三日

网友C:
谢谢分享,光猫的无线功能有这么强大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移动宽带送的,一般光猫刷不了openwrt吧

电信的,觉得硬件不错,理论上是可以刷的,但是好像从来没见过有人刷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信的,觉得硬件不错,理论上是可以刷的,但是好像从来没见过有人刷这个  ...

理论上都可以刷,但是没底层驱动放出来是没办法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光猫的无线功能有这么强大在吗?

现在的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连无线都没有的,现在都带wifi6了,我是想省的再接个无线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另外OP地话建一个虚拟WAN设置成静态IP就能访问光锚了...

能用得上就行,没真相就没真相吧,我懒

网友:
之前帮是很流行猫棒,替代光猫,也能刷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光猫是送的那种?我一直想把光猫的从设备HG6371F刷openwrt了,但找不到想关的教程  ...

新增加一个接口   基本设置    DHCP  以太网 WAN    默认网关    防火墙也同wan一样  保存即可

网友:
家用的光猫不能让LAN口浪费

网友:
学习了,这个操作主要为了利用那些lan口

网友D:
学习了,刚看了自家光猫是两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刚看了自家光猫是两口的

如果带无线的话还是能折腾下的,太老的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光猫是送的那种?我一直想把光猫的从设备HG6371F刷openwrt了,但找不到想关的教程  ...

移动光猫可以刷吗

网友:
光猫这玩意感觉越简单越好,

网友:
楼主你这是想把光猫的LAN口利用起来当个交换机使用对吧!现在的光猫顶多就4个口,去掉一个桥接用来拨号的,再去掉一个接路由器的,那么能用的口最多也就两个口了,感觉没太大意义了哈!

网友:
我用爱快,设成混合模式,静态IP和PPPOE拔号设置一下就可以不拔网线直接访问光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