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Kchibo KK-2006老收音机改装,加装音频指示灯

楼主(2025-01-03):
三寸的大喇叭声音真好听,机子灵敏度还可以,就是刻度有些不准。
机子是海鲜市场买的库存老机,花了40大洋,感觉还行。

真是应了那句话,喇叭一寸大一寸强,听过了大喇叭就回不去小喇叭了。

楼主:
虽然说是库存准新机,但拆开发现里面有一个电源滤波电容脱落了。奇怪的是居然还能正常收听。

楼主:
线路板元件不多,空间大。

原机电源说是3V电,实测输出6伏电。难怪我外接3v电给机器不能出声。但3伏电接电池盒那里却能用,说明是电源滤波线路有降压。

给正面机壳开孔,然后涂抹一些银色在开口边缘,这样看着协调一点。

用之前做的指示灯,但线路板太大,只能把指示灯一分为二,灯管和芯片线路用细线连接。线路板放在原来的变压器安装位置那里。改装后电源外置。

原来的电源八字尾接口也改,电源采用外接方式,这样对收音机影响更少。

花了两个晚上,终于改装好了。现在晚晚都听,看着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比原来有意思。

网友:
不错,看起来机子不小,也比较漂亮

网友:
没有通电电容怎么会怀孕

网友:
涂银色边框时,可以先贴外围胶带,这样整齐

网友A:
鸠占鹊巢,电源给灯让路了。

网友:
假如是這樣子改,我還倒不如在上面加裝這個玩意,機器內不需要改裝或加裝任何東西,只需要5V供電就可,還帶內置充電電池,到外也可以顯示!

网友:
改得好,大神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鸠占鹊巢,电源给灯让路了。

变压器在那里,影响收音

网友:
听收音的时候眼睛要老对着这一跳一跳的灯光观看?

网友:
喇叭也不太好, 可以再换个喇叭

网友:
线路简单,外观还行,现在很少听收音机了。

网友:
改的漂亮,我这里信号不好,想听,噪音太大

网友:
这个改装机器变另类了!

网友:
怎么会脱落了呢?

网友:
老宝贝真管用

网友:
再加个调谐指示灯

网友:
收音用的是什么芯片啊,这么多波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