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CPU千万别用硅脂导热片

楼主(2025-01-03):
台式机CPU千万别用硅脂导热片,这次装机想图省事直接用导热片,没想到不放时开机20度,放了后开机45度,

网友A:
谁教你这么骚的操作的?

二○二五年一月三日

网友:
这玩意主要太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教你这么骚的操作的?

上网本CPU和显存不都这样弄的吗,

至少我手上的上网本CPU上帖的就是导热帖,

网友:
假的贴,这种贴必须有很大压力把贴压薄才管用,通常用在螺丝压紧的高功率管

网友:
这个感觉有暖宝宝的功能

网友:
骚操作不错,下次狠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网本CPU和显存不都这样弄的吗,

至少我手上的上网本CPU上帖的就是导热帖, ...

上网本处理器才多大功耗

网友:
你这种垫子是最便宜最垃圾的

网友:
这一般用于发热量较低的显存,或者笔记本CPU,而且也要有一定的压力。
台机的CPU功耗发热比笔记本或显存高多了,确实不适合导热片,而且即便是硅脂,也不是涂的越厚越好,反之在能覆盖得到的前提下,越薄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网本CPU和显存不都这样弄的吗,

至少我手上的上网本CPU上帖的就是导热帖, ...

tdp10w内的可以用导热片。如果你在高端机器上看到这玩意,那不是导热硅垫。。。那是相变片。

网友:
导热系数不够,压力不够

网友:
应该用相变的吧?

网友:
这种有点厚吧

网友:
还是抹硅脂省事

网友:
这东西起到相反做用了!质量太差导热不行,还是用硅脂吧。

网友:
台式机CPU能用这玩意?

网友:
这个必须接触金属才能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