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线调音量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1-03):
这个调音按钮是电阻么?

通过电阻调节电流大小?
各位对耳机调音电路熟悉么?可否画个示意图

网友A:
公共端接了一个4.7K的滑动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端接了一个4.7K的滑动电阻

这样子并不能控制音量大小

网友:
英语四六级收音机最低声音都很大,所以我买的这种调音连接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并不能控制音量大小

大多数的网吧耳机就是这样调音的,可以调音的话你直播吃了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的网吧耳机就是这样调音的,可以调音的话你直播吃了它吧

大多数?一般调音都电位器是分压的接法,你这个是串联,并不能很好的控制音量。真正的音量调节方式,见下图(当然耳机上电容是不需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一般调音都电位器是分压的接法,你这个是串联,并不能很好的控制音量。真正的音量调节方式,见下 ...

第一,音频信号是交流电不是直流,没有地端,只有公共端
第二,来说说交流电你怎么用电位器实现的分压???我读的书少,也就倒数全国3.93%人群,可能没你读的多

JBL来了都是直滑单联电位器,或者两进两出的滑动可变电阻
意淫大师的分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音频信号是交流电不是直流,没有地端,只有公共端
第二,来说说交流电你怎么用电位器实现的 ...

多画几个PCB再来说话

网友:
虽然我是业余的,但是有种东西叫滑动变阻器我还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