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云一代开机一段时间后死机

楼主(2025-01-03):
新手小白,以前买的无线宝智能云路由1代尊享版128G用着用着就坏了,通电的前几十秒亮红灯能正常工作,有WIFI信号,几十秒后WIFI信号没了,路由器红灯熄灭死机,按复位键十秒多也没反应,想修好继续使用。型号如图:

拆解之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挡位测量4个电感、1个电容和GH15B稳压器,同时通电测了电压都是正常的,二极管挡位的值如图:

后面再用热成像照射,通电后MT7621AT核心温度很快有40多度,GEH稳压芯片也有40多度:

请问下各位大神,这个是不是稳压芯片坏了导致的问题?刚开机的几十秒还能有WIFI,CPU应该没坏吧。

网友A:
一代现在每天能跑多少豆?

网友:
上TTL看输出...

二○二五年一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现在每天能跑多少豆?

很久以前跑着跑着自己坏了,现在才有空想修一下

网友B:
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硬件问题。。。是jd内部问题,某个人删库跑路了,并给所有一代下发死亡。后来团队把这个机器固件修复起来也是特不稳定,各种死机、开机一阵死机。

我尝试过换电容、散热。无果。解决办法就是刷第三方。现已吃灰一年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硬件问题。。。是jd内部问题,某个人删库跑路了,并给所有一代下发死亡。后来团队把 ...

这是远程遥控炸蛋尹抱了吗?

网友:
好家伙还能删库跑路的

网友:
我刷了第三方当主路由用,挺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硬件问题。。。是jd内部问题,某个人删库跑路了,并给所有一代下发死亡。后来团队把 ...

以前,一代赚钱宝也有过类似事情,远程操控让设备不能再跑币

网友:
现在好像没什么好跑了吧。

网友:
刷了老毛子4.4内核的,只要不停电,不折腾,基本没重启过,5G速度手机能到1700M,挻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硬件问题。。。是jd内部问题,某个人删库跑路了,并给所有一代下发死亡。后来团队把 ...

我说呢,第一代第一版出问题了,换了一个,感觉还不如初版,就挂着跑,结果后来总是跑没多久就死机,怎么调都一样。。。
另外有哪些推荐的第三方能刷?

网友C:
我也有个一代,升级升死了,现在放那当尸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一代,升级升死了,现在放那当尸体

7621刷潘拉多稳的很    速度也够

网友:
应该不是机器硬件的问题。重启之后趁着能用,看看大版本号。如果是2开头的,那就是老版本。网上找修复工具试试,需要另外一个能正常上网的路由器,应该就能升级到大版本4。应该就能恢复。如果你不想跑分了,就趁着修复工具开SSH,把breed刷了,就可以刷机了。
参考隔壁的连接吧。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299209-1-1.html

官方教程:http://sd.jdbox.xyz:50080/web/#/33/215
视频教程:https://weibo.com/tv/show/1034:4928153471352907
修复工具V1.2:http://box.jd.com/sharedInfo/F422484B26D55EBAEEC946AFBC5707A7 密码: u87lmz

实测已成功修复两台
注:目前工具还不稳定,部分设备可能仍无法修复,可以等待官方更新工具。(见微博:Jacky-京东云无线宝

修复工具更新了,之前修复失败的,可以尝试下V1.2版

以下转自官方教程:
京东云无线宝一代AC2100恢复教程

1. 需要准备的工具:
a) windows 10 操作系统,且可以连接网线的电脑;
b) 网线2根;
c) 待修复的一代京东云无线宝AC2100及电源;
d) 京东云无线宝修复工具(以下简称:修复工具)。
访问密码:u87lmz

2. 操作前注意事项:
a) 保证路由器始终是联网状态;
b) 在执行过程中不要断网断电,也不要使电脑与路由器断开连接;
c) 修复工具下载后需要解压缩,解压后文件内容和路径不要变更,文件内容不要修改(包括把文件打开后写了内容再删除);
d) 特别提醒,整个升级过程大约需要8~10分钟左右,请您耐心等待;
e) 电脑关闭无线网卡(操作步骤:打开控制面板-选择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右键‘WLAN‘ 图标,选择禁用:

f) 保证电脑是自动IP上网方式,查看方式:
操作步骤:打开控制面板-选择网络与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右键’以太网’图标,选择属性-找到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双击此选项,界面如下图即表示是自动IP上网。

g) 注意上级设备的网关地址不要是192.168.68.1、192.168.1.1和10.1.1.1

3. 操作步骤:
a) 京东云无线宝AC2100动态IP的方式上网(路由器的WAN口(蓝色网口)通过网线连接上级设备的LAN口);
b) 对路由器进行恢复出厂设置,注意恢复出厂设置后只要保证路由器保持动态IP的方式上网就好,不用配置网络;
c) 电脑的网口通过网线连接到京东云无线宝AC2100路由器的LAN口(白色网口);
d) 将修复工具下载到电脑端并解压缩(注意解压后不要移动文件存储位置);
e) 打开jdTools.exe 文件,界面如下:

f) 确保恢复出厂设置完成后(路由器显示灯变蓝),点击开始执行,执行过程大约需要8~10分钟,注意此过程请耐心等待,不要断电或者断网,更不要让电脑与路由器之间断开连接;
g) 执行完成:

h) 完成后路由器显示蓝灯或绿灯,此时表示路由器已经恢复成功,需要您再次完成路由器的网络配置,之后将恢复正常在线,智能加速服务会在2小时内恢复,不需要重新绑定。
i)*注意:修复成功后请不要重启设备或恢复出厂设置!

4. 常见问题:
a) Q:如果超过2小时还没有恢复怎么办?
A:可以尝试将路由器断电重启后观察15分钟,查看是否恢复正常,如果您的设备还是没有恢复正常可以尝试修改一下DNS地址:
推荐DNS地址:
阿里DNS地址:223.5.5.5,或223.6.6.6
腾讯DNS地址: 119.29.29.29
114 DNS地址:114.114.114.114
如果以上操作都没有恢复,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协助您排查问题原因。

b) Q:如果执行过程中出现修复工具意外退出怎么办?
A:不要断开电脑与路由器的连接,直接重启修复工具就可以继续执行。

c) Q:如果路由器断网是否可以修复?
A:不可以完全修复成功,路由器功能会有很多未知风险,需要重新联网状态下再次修复。

d) Q:如果您的电脑有多个有线网卡改如何操作?
A:保留电脑一个有线网卡为开启状态,其他网卡禁用。如果多网卡可能造成获取待修复的路由器IP错误。

e) Q:是否可以连接无线进行修复?
A:修复过程中无线信号会关闭,导致路由器与电脑失联,所以不能使用无线进行修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621刷潘拉多稳的很    速度也够

刷的啥版本 有没有连接给一个试试。我现在用的 ImmortalWrt 23.05-SNAPSHOT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的啥版本 有没有连接给一个试试。我现在用的 ImmortalWrt 23.05-SNAPSHOT

https://opt.cn2qq.com/padavan/这里下载

网友:
我的刷了老毛子,很好用

楼主:
W25Q256JVFIQ芯片:

刷写时间太长了,如下图:

正常刷写时间:

找到故障点了,就是这个W25Q256JVFIQ芯片坏了,刷写breed时候发现擦除时间很久用了足足6分钟,刷写时间12分钟,比正常刷写慢了很多很多,刷写完后通电点不亮,换了这个芯片恢复正常,重新刷写breed,再用网线刷老毛子Padavan固件,满血复活。

楼主(2025-02-02):
引用 楼主:
W25Q256JVFIQ芯片:

刷写时间太长了,如下图:

后面发现芯片没有坏,需要拆下来烧录才能正常使用,不拆下来直接用SOP16的夹子夹就会不过校验,我拆下芯片烧录breed,再在breed刷openwrt,一切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