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邦保护板,超过3.8v就报电芯损坏,已解决

楼主(2025-01-03):
        哈哈,终于解决了,大家请教我吧。

网友A:
我的天邦达保护板带蓝牙版本无论如何也连不上上位机,用20个电阻串联分压代替锂电池也不行,是不是保护板坏了

网友:
不想说就憋着!

网友:
我又没有这个保护板,为什么要请教你啊

网友:
你这样,以后有事求教别人,会不理你的。

网友B:
我有一块就是这个问题,原来设置是20串铁锂,改14串三元就出现这个问题,而且还不能保存设置,重启以后设置就恢复20串铁锂了。
修改成三元以后 各种设置按照三元设置完毕,单体电压超过3.85就提示电芯错误

楼主:
很简单,校准,把所有电芯的电压都调低400,然后相应地修改单节电芯限压、总限压,重新校准soc容量,完美解决,即使是连智能的控制器,也ok!!!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就是这个问题,原来设置是20串铁锂,改14串三元就出现这个问题,而且还不能保存设置,重启以后设置 ...

很简单,校准,把所有电芯的电压都调低400,然后相应地修改单节电芯限压、总限压,重新校准soc容量,完美解决,即使是连智能的控制器,也ok!!!完美解决!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邦达保护板带蓝牙版本无论如何也连不上上位机,用20个电阻串联分压代替锂电池也不行,是不是保护板坏 ...

软件不对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拔掉排线就行了,设置里面调高一点我设置的3.90,正常小电流充电电压升到3.65V过压保护有个时间延迟,电压应该在3.67v左右了,大电流充电,电压瞬间就会到3.7以上。不是真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就是这个问题,原来设置是20串铁锂,改14串三元就出现这个问题,而且还不能保存设置,重启以后设置 ...

参数设置二里面,中间失效框内,有个失效单体电压电压,截你图,这个你要是设置小了,正常充电都会给你报电芯损坏,无输出,不能充电,只能重新插拔排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设置里面有个失效电压,改了

这样设置过,没有用。故障依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简单,校准,把所有电芯的电压都调低400,然后相应地修改单节电芯限压、总限压,重新校准soc容量,完 ...

重新校准也试验过, 软件显示电压和实际电压是相符的。
你的意思是人为的降低显示的数值?
这样对三元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过冲了真的会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置过,没有用。故障依旧

等一下开机给你截图,在哪设置,你也发一个你的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等一下开机给你截图,在哪设置,你也发一个你的截图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非常感谢

上面上传了图片,你看一下,参数设置二里面,上传你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非常感谢

你的截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也试验过, 软件显示电压和实际电压是相符的。
你的意思是人为的降低显示的数值?
这样对三元来 ...

把过充电压也改了啊
相应的电压都改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也试验过, 软件显示电压和实际电压是相符的。
你的意思是人为的降低显示的数值?
这样对三元来 ...

把所有的电芯电压都降低400校准,比如,实际上是3.8v,校准成3.4v,总电压也会自动变小,如果是17串,总电压过充保护改成64.6v。实际上电压是71.4v,但保护板就识别成64.6v,而且,充电器的电压也是限制在70v左右的。单节电芯的过充保护电压也改成低于3.8。总之,左右相关参数,都要修改。

网友:
有权限密码参数设置对了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