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BOSE C50 音量控制器电位器故障维修

楼主(2025-01-03):
一套BOSE C50音响,用了好多年,一直非常满意

但是随着使用时间长了,原装的音量控制器开始出现声音忽大忽小
查了一下是通病问题,更换个电位器即可
找了个原装替代方案
以下是拆机维修过程

外观老化严重,外壳祖传类肤质,酒精洗洗就好

清洗后效果

反面2个螺丝

正面非常难受,防拆设计,直接用胶水封死

外圈也是胶水固定

只能暴力拆解

电位器对比

反面

全家福

更换完毕

没有其他胶水了,3M 4799一样好用

复原完毕,除了角度跟原来的有点区别,其他无碍

网友:
清洗真干净哈哈

网友:
居然是模拟信号的,一直以为这都是数字电位器,调节端发送的是个控制信号

网友:
手工不错,技术一流

网友:
手艺不错,防拆设计很烦人,暴力拆,容易损坏产品的美观

网友A:
不要以为大牌子就一定好,买回来就可以高枕无忧。后面的使用,维护往往会让人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以为大牌子就一定好,买回来就可以高枕无忧。后面的使用,维护往往会让人抓狂!
...

计划性报废设计,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有触点的可调电位器就是容易出问题,还是用电子电路调节音量的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