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今天翻出AD584米勒基准测一下手头的几台四位半

楼主(2025-01-04):
先说下几台待测表的情况:

1. UT61E,应该是最老款,2015年魔都北京东路赛格买的,十年老表了,从未校准过,也很少用;
2. MASTECH深圳华谊的MS8218老旗舰,几年前小黄鱼买来收藏的,成色很新箱说包都齐全,我也很少用,算是很新的十年老表了;
3. 百立盟BM789是近期新买的,全新的,多功能四位半,单片机表;带LowZ,EF等当今流行的功能;
4. Fluke 17b MAX也是全新的,不过因为是三位半这次不参加测试了,仅把他当个温湿度计测温表用,测当前气温Ta;

平时工作主用还是15b+炮灰表,待机杠杠的,原厂电池用了三四年;

AD584米勒基准是2019年初买的,快6年了,看起来管子都生锈了成色很差对吧,但实测效果挺好。

----------------------------------
开测,米勒证书标定环境温度是16C,17b实测当前环温12C:

10v档

7.5v档

5.0v档

2.5v档

总结:
新表789最准,几乎只隔了一两个字;MS8218次之;
老款UT61E差最多,61e是电位器校准,不知道是不是年限长了电位器老化飘移了;但是个人感觉作为十年老表,61e没校准也能达到这个水平,也算是可以了。
另外8218读数跳动是最频繁的,没其他两个表读数那么稳。AD584基准用来标定这些四位半的表应该没什么问题。

最后,拆了17b max的后盖,把原厂电池取出来,发现是金霸王的,猜测苏州产的这些货应该都是出口全球。编程口校准口位置贴了一张粘贴纸,可能是防止电池漏液进去。
抛开性价比不谈,福禄克做工还是好很多,无论是外壳细节,模具精细程度,以及转盘的手感,这些外在直观感受到的东西。17b max转盘改进了手感,阻尼感明显比15b+17b+系列强,17b+系列转起来段落清晰但是感觉很重,磕塔克达的。

网友A:
应该让17B也PK一下,不然不够热闹。可惜你这个好像是单片机校准,如果是前面的老版本还能电位器校准一下。

网友:
也就BryMen的这款表还能看看,UT61E和华谊这款我看过评测还是比bm差。

网友:
万用表收藏的这么新。

网友B:
金霸王应该不漏液吧

网友:
都是很好的表

网友:
看来是开 位资深玩家吧?

网友:
UT一如既往的稳定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让17B也PK一下,不然不够热闹。可惜你这个好像是单片机校准,如果是前面的老版本还能电位器校准一下。 ...

是的,15b+ 17b+开始就是6焊盘的编程口了,短接cal校准;不过我感觉三位半几乎没有校准的必要,在应用定位上就是炮灰表。

楼主:
我这片米勒是AD584JR,J档的,
规格书显示,最大温漂为30ppm/C

在0-25温度区间内漂移呈现负漂移

所以16C到12C差了4C,漂移最大应该是30ppmx4=120ppm,如果看曲线应该在(10-15ppm)x4=60ppm
原始34401校准测参数为:
2.5020v, 120ppm就是2.5023
5.0035v,   120ppm就是5.0041
7.5066v,   120ppm就是7.5075
10.0075v,  120ppm就是10.0087

理论计算结果,
跟百利盟和8218的测量结果非常吻合,完美!

所以如果是15ppm的AD584K档,表现会更好!!

网友:
可以可以,是位理智的玩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片米勒是AD584JR,J档的,
规格书显示,最大温漂为30ppm/C

MS8218 和 UT61E 所测的结果与 AD584 偏差较大,主要是由这两个表自身的温漂所导致的。

事实上 MS8218 和 UT61E 的温漂都比较大,亦是这两个表的主要缺点之一,只是一个是负漂,而另一个是正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金霸王应该不漏液吧

可是有名的漏液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金霸王应该不漏液吧

漏的也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有名的漏液王

漏液王不是南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漏的也很多,很多!

这可提醒楼主了,早点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提醒楼主了,早点换电池

谢谢提醒,电池昨天已经拆了,不怎么用。常用的15b+是南孚碱性。

网友:
金霸王还是比南孚漏的好点

网友:
金霸王漏液狂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霸王应该不漏液吧

过有效期的金霸王很容易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