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H99PRO 轻NAS 详细拆解简评

楼主(2025-01-04):
NAS正面

脚垫下有螺丝 需要拧下

CPU上有散热片 风枪200度加热后轻松拿下,CPU是螃蟹的RTD1195PN,双核A7

官方介绍

CPU旁两颗DDR3L南亚512M内存颗粒一共1G的RAM,螃蟹RTS5412提供USB3.0HUB以及JMS578 USB转SATA

RTS5412官网介绍(海康能给这么好的HUB?)

主板正面,设计得有RTC电路 量产没有用上。(TTL 启动时boot里有RTC报错日志

两个1M大小的spi里面应该是放USB HUB和USBTOSATA的参数配置,nand是128M 这里面放的是BOOT和LINUX 4.4.18系统

硬件部分结束,TTL 波特率115200,TTL账号admin 密码admin或者是 账号:绑定时的手机号 密码:同smb访问密码,亦或者 账号:root 密码:同smb访问密码

boot启动日志

shell命令跟海康录像机 摄像头一样 魔改过,基础的cd ls cat top命令都没有(我还指望通过apt 安装QB和HA呢,白瞎了这1G大运存

可以使用海康sadp工具搜索到NAS设备,开放80端口但跟萤石云设备一样 不提供WEB服务访问就是404 Not Found

硬盘内容:用户文件 不加密,配置文件加密!是海康的尿性,(我还想着通过改配置文件运行.sh安装QB和HA

双核A7的性能传单个大文件 速度勉强跑满千兆,APP手机相册备份 被限制在单台手机4MB/s的速度

总结:硬件上确实符合轻nas的定位(使用2.5寸机械硬盘 整机功耗写入和读取时仅5w),软件上限制死(刷机就逝去官方app的相册备份功能);应该学习下群晖DSM放开ssh和telnet权限 灵活使用(白日做梦,  赢麻了)。看需求入,二手的百来块,备份相册和轻度备份够用,舒不舒服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A:
看板号就知硬件不是海康做的,是某个小厂设计打板卖给海康,只有软件UI是海康做的...

网友B:
这nas长得像硬盘座不过我对nas的基本要求是双盘以上,,,怕随时一个硬盘出逝

网友:
还是飞牛好,

网友:
巧了,正在使用中,虽然不是专业的NAS,但是个头小,操作简单,插上一块淘汰的硬盘就行,整体来说“够用”。我作为家庭台式机、笔记本、平板,全家人的手机资料的备份,相当方便。而且共享文件夹可以储存比较大的资料,随时调取,不用再在每一个笔记本和电脑里拷贝一份了。不过还真没有拆开过,这是第一次看到内部的样子,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nas长得像硬盘座不过我对nas的基本要求是双盘以上,,,怕随时一个硬盘出逝 ...

这个支持双盘(USB口接入),也支持raid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号就知硬件不是海康做的,是某个小厂设计打板卖给海康,只有软件UI是海康做的... ...

众所周知 海康除了视频业务是自己的,其他都是“外包”

网友:
我也装了一台,mage20 plus,装的双企业盘,还行,价格便宜

网友(2025-02-19):
引用 楼主:
众所周知 海康除了视频业务是自己的,其他都是“外包”

这个已经绑定了别的手机的可以解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