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2V203F6P6的三种下载方式

楼主(2025-01-04):
CH32V203F6P6-TSSOP20支持三种下载方式:USB下载、串口下载(用串口2即8脚PA2为TX2接下载的RX,9脚PA3为RX2接下载的TX)和SWD两线下载。
CH32V203F6P6-TSSOP20的BOOT1内置接GND,而BOOT0外露,用户可以选择两种启动模式,因而支持USB下载和串口下载。接法可以选择下面两种方法的其中一种
当SW3拨向GND时,MCU正常从主Flash启动(正常工作状态);当拨向另一端时,MCU从系统存储器启动。CH32V203F6P6的系统存储器自带BootLoader启动程序,所以支持USB或串口下载。

三种下载模式如何应用,具体请参考:https://www.cnblogs.com/jyxxkj/p/18650750
因水平有限,文中难免出现错漏,敬请各位大师指正,谢谢!

网友A:
我用WCH芯片都是SWD下载,经常用CH32V003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WCH芯片都是SWD下载,经常用CH32V003就习惯了.

SWD下载比较方便。CH32V003不带USB,不过也可以用串口模式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WD下载比较方便。CH32V003不带USB,不过也可以用串口模式下载

串口下载会有部分阻碍,例如芯片锁死下载只能用SWD解锁.

网友C:
是不是跟STM32一毛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跟STM32一毛一样

应该有点相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WCH芯片都是SWD下载,经常用CH32V003就习惯了.

003的swd必须wchlinke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003的swd必须wchlinke以上吧

是的,记得V203和V307可以LINK识别,V003需要LINK-E才能识别.

楼主:
003价位很低,不过需要用LINKE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