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1700组个电动车电池怎么样

楼主(2025-01-04):
本来是不差电池的,看到PDD上有用5折卷还是很划算,一天买几节搞个5并13串一起65个给一组怎么样?

网友A:
一致性很差 多多的都是垃圾电池的多

网友:
最好14串,骑过5并13串18650的路过,总感觉差一点点.

楼主:
其实我也没有搞个三元的锂电,有点怕怕

网友:
电压高点没毛病,就怕电池放电不均衡,最好是分开充电,寿命长。

网友:
不建议并联后再串联,一个电池坏就会把另外2个也废掉,可以买个比亚迪47ah的,实际容量52-53ah的铁锂16串

网友:
现在电池价格比较低,可以做的。

网友B:
你做48伏的电池?我有48v24ah共享单车电池,容量23ah以上,需要自己换保护板,自带的保护板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48伏的电池?我有48v24ah共享单车电池,容量23ah以上,需要自己换保护板,自带的保护板锁死了 ...

本来我有两个了,只是看到PDD上用卷比较便宜想试一下,原车用的星恒的又做了一个40135的2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致性很差 多多的都是垃圾电池的多

这样说来我还是不要搞算了

网友C:
PDD的这种电池还是算了吧,几次循环下来容量就少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PDD的这种电池还是算了吧,几次循环下来容量就少了很多。

现在拼多多上的电池几乎都是虚标的旧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做48伏的电池?我有48v24ah共享单车电池,容量23ah以上,需要自己换保护板,自带的保护板锁死了 ...

价格多少?软包的还是硬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多少?软包的还是硬壳

比亚迪软包铁锂,灌胶后塑封的,价格260买的加保护板40一共300

网友:
18650   21700得买旗舰店的,其他的很少是好的

网友E:
多次购买的内阻容量都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次购买的内阻容量都不一致

买了20个了,但是稍微拼了一下,组一个48V20A的得5并14串,14串下来好像超高了,都说三元的密度高我看也不高啊,我组的磷酸铁锂4820的还有很多空间,这个三元的放不下了

网友(2025-06-12):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没有搞个三元的锂电,有点怕怕

不是软包你怕啥,圆柱电池安全性很高,选 合格厂家的保护板就行,个人组电池,我的建议是只用小圆柱,18650,21700,32650之类的,本身外壳强度高,有排气阀,单颗能量低,只要不严重撞击就不会有安全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