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岛国的SANSEI DMM2650 四位半数字自动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5-01-04):
某鱼上看到这个小台表30包邮,外观有残缺,差个螺钉,年代久远外壳发黄,不包好坏,抱着拆着玩一下的心态就下单了。到手后,直接上9伏电池,不开机,屏幕上没有任何反应。赶紧拆机,发现液晶屏和主板的插接件已经分开了,这种机器液晶屏是通过上下的针脚和主板进行对插的,小心翼翼的取下液晶屏,处理好针脚的氧化物后,将其插到主板上,晕还是不开机,通过观察主板没见有烧毁断路的地方,这机器竟然使用了三块电路板,其中两块大一点的主板,可能是那个年代没有印刷电路板的工艺,采用用焊锡走的线路,集成块都是通过插座和主板连接的,最后怀疑保险是不是接触问题,插下保险座,拿下保险管,发现保险管两端都氧化了,处理好保险管和保险座上的氧化后,开机液晶屏上有显示了,然后又把所有的插接件处理了一下,再次通电,简单测量发现精度还是相当不错的呢!应该算是捡漏了!

网友:
捡到宝了。国外的垃圾都比现在国内产品好几百倍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楼主这个才30元还是正常工作那确实是捡漏级别.但老的设备不管是家电还是仪表都有风险的,个人表示不建议用太高价格去拼.

网友:
哈哈,价格可以

网友:
貌似科研单位淘汰的工具.科研单位有很多用于精密测量的仪表.

网友:
捡漏成功,恭喜楼主

网友:
好高级的万用表。

网友:
原来是以ICL7135为核心做成的四位半表,以前数字表用料都很扎实,长期稳定性好。

网友:
真是一块好表,,恭喜楼主捡到大宝,,,,

网友:
内部保护很好,不错

网友:
不错,这个价格绝对可以的。

网友:
前壳再整一下就漂亮了

网友:
这表看着有点年头了,以后可以收藏。

网友:
这是工业级的表吧,根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30包邮,捡漏了,电路板满满的年代感,没受潮老化,好东西。

网友:
第一次见,有收藏价值

网友:
虽然是破了点,但还是很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