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C+电阻档红表笔输出的是负电压

楼主(2025-01-04):
今天无意间测试一下几个仪表,发现UT136C+电阻档红表笔输出的是负电压,UT70D电阻档红表笔输出的是正电压。
我一直认为数字表电阻档红表笔输出的是正电压,机械指针表电阻档输出的是负电压。

网友A:
很早就发现了,和机械表是反的

网友:
很多湾湾和小日本方案的表都是这样

网友:
真爱惜,标签纸都不舍得撕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早就发现了,和机械表是反的

从使用指针表过度到数字表都知道相反极性,楼主这个表是少见的小部分与指针表一样输出极性。

网友:
不同的表电阻档极性不完全统一。

网友:
只看到楼主测试了UT136C+的电阻档,不妨再试试看二极管与通断档的极性看看,应该也会有发现

网友:
我有一个136c+,明天测一下

网友B:
最常见的UT136+  ,61E , 61E+都是反的,共同点都是承永的芯片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常见的UT136+  ,61E , 61E+都是反的,共同点都是承永的芯片方案

正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喜欢这三个表,偏偏我还都有它们,虽然没啥影响,但我还是觉得这个红表笔输出负极性很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喜欢这三个表,偏偏我还都有它们,虽然没啥影响,但我还是觉得这个红表 ...

我也不喜欢,虽然61E+经常用。

网友:
承永的主控都是这样,136B+ 61e 61e+的都是的,我发现你的工作台面是不是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