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一个八岐大蛇v2鼠标的经验教训!

楼主(2025-01-04):
这两年总觉得心里没劲折腾的少,帖子都没发了,话说朋友买了八岐大蛇v2小手电竞鼠标,这鼠标自带的是绿点定制微动,他想办公用但是觉得声音太响,于是想自己个换微动于是就换坏了,有次我去他哪里就给了我让我看看,很长时间了一直放我这里搁着。最近终于有点心思想动弹了,就拆了看看,结果修了半天水平不够,直接修报废了,记录一下思路和过程,供论友们批判,如果有借鉴也算是没白干。

▲这鼠标是磁吸上盖

▲拆的过程中拍的照片少,从这里看这鼠标支持5号和7号单节电池供电且长时间续航都是卖点

▲鼠标是支持2.4G和蓝牙双模的设计

▲双模主要是靠这个主芯片N52840

▲这是找到的主芯片N52840的原理图

▲引擎是原相PAW3369也是中端的配置不算太差

▲拆的时候拍的照片太少借一张网上的主板图看的比较清楚,这鼠标坏之后的故障现象是插主机无鼠标指针,自己也没有什么思路,就先量了一下主板的各电感。

▲然后发现标注位置1的L7和标注位置2的L8两电感这里紧挨的电容都短路,因为电路离主芯片较近,直接吹掉了主芯片发现短信仍在。

▲接着直接把引擎吹坏发现不断路了至此确定故障多半是引擎有短路了,开始没有测引擎就是失误,至此也没修的必要了。

经过本次维修基本搞清楚了鼠标原理是,从工作流程来说是引擎采集信号给的主芯片,而不是主芯片驱动的引擎,本次维修的鼠标是1.5v电池供电的,如果是充电的鼠标在加充电电路部分了解了这些是最大的收获了。而没有搞明白原理就修碰运气的做法其实是不靠谱的。

网友:
光学引擎里面好多金丝

网友:
维修都是慢慢积累经验的,如果大部分电容短路,多半不是电容的问题,以前修一个火火兔故事机,主芯片短路,会造成很多电容短路,直接换个芯片就行了

网友:
换开关搞到引擎短路,看来引擎芯片不能热风枪吹,引擎芯片应该难买吧

网友:
无线鼠标的元件密集度太高,焊接盒拆卸都是不容易的,能搞到这个程度已经不错了。

网友:
这个设计太复杂,现在的无线鼠标电路都简单到只有十多个元件了...

二○二五年一月四日

网友:
这个板子换微动吗?得用白光951焊台

网友:
不容易啊,希望大家都是妙手神医!

网友:
怎么会焊志这样子呢?想不明白为何要拆芯片呀,就算芯片坏,你拆了也没的换呀,你焊接水平有待提高一点点。

网友:
电竞鼠标里面好复杂啊

网友:
这些电容应该是滤波的,和芯片电源脚连接。

网友:
换个光学引擎也不贵

网友:
现在的电路板都是环保焊锡,熔点高,维修拆卸容易坏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