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冷镀锌方管放室外的用什么油漆加强防锈好?

楼主(2025-01-04):
准备用冷镀锌(买不到热镀的)方管在院子里搭个葡萄架,但是又怕冷镀锌的用不了多久就生锈了,想再给它上层面漆,不知道用什么油漆比较好,在室外的要比较耐晒耐雨的油漆。
大家帮忙给推荐个呗,价格不太贵的。

网友:
我们这边天然气室外管都刷的黄色油漆。感觉挺好看。
其实什么漆不是很重要,2-3年基本就开裂脱落,要再刷一次。

网友A:
老规矩,先刷防锈底漆,再刷表面漆,然后年年补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规矩,先刷防锈底漆,再刷表面漆,然后年年补漆

这样时间、人工成本很高

网友B:
目前没听说有一劳永逸的防锈漆

网友C:
讲一个事实,我在这边做生意做了7年,1楼门外水龙头下面有一根插在地上的方管,估计是上一任的租客做的,平时就架着竹竿,扯油布和晾衣服,下面是水泥报,还有个坑,每天在那里洗菜放水,水就积在坑里慢慢的流走,虽然锈迹斑斑,但是还是好的,摇都摇不断。

网友D:
除非你用防锈漆浸泡管材,否则从里往外腐烂

网友E:
葡萄架用水泥柱吧,金属的用不久的,我们那种葡萄的都用水泥柱...

二○二五年一月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一个事实,我在这边做生意做了7年,1楼门外水龙头下面有一根插在地上的方管,估计是上一任的租客做的,平 ...

这方管壁厚得多少啊,或者是特殊管材?

网友F:
先使用电动抛锈刷完美去锈,然后刷防锈漆两道,基本上能够保用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没听说有一劳永逸的防锈漆

不要求一劳永逸,但至少可以顶个三四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一个事实,我在这边做生意做了7年,1楼门外水龙头下面有一根插在地上的方管,估计是上一任的租客做的,平 ...

多大的方管?应该是管比较厚,还没锈透所以能顶7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你用防锈漆浸泡管材,否则从里往外腐烂

有道理,但是里面毕竟少遇水,就算生锈了也没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葡萄架用水泥柱吧,金属的用不久的,我们那种葡萄的都用水泥柱...

自家院子里的,用水泥柱不太好看,而且我方管都买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使用电动抛锈刷完美去锈,然后刷防锈漆两道,基本上能够保用两年。

能顶用个三四年就行了。

网友:
镀锌管没那么拉,不刷也能顶个四五年,主要是露出地表的分界点容易处于半干半湿的状态,锈蚀最厉害,处理好这段就好了.

网友:
先焊好、除锈、喷防锈漆、喷色漆、能上电东上电动、能上气动上气动、纯手工就费工时了。《金属氟碳漆》有点贵、但真的比普通防锈漆好很多。

网友:
汽车油漆,日晒雨淋十年八年没问题,施工工艺很讲究。
银粉防锈漆(里面加了铝粉),铁路上常用,不擦挂敲击可以管五六年。
不要用普通的调和漆,那是室内用的,只适合木材的基本保护装饰。

网友:
直接刷防火防腐材料,问问那些给工厂盖钢结构厂房的。
不过话说,这种铁制品不适合搭架子,夏天吸热太烫,能把爬藤植物给烫死,我记得一个在屋顶种百香果的,用钢管,铁丝搭的,春天长的老好的,夏天只要碰到铁丝和钢管的全死了,而他旁边用竹竿搭的,活的好好的

网友:
镀锌管刷上漆(底漆红色加上面漆绿色)正常情况下用上十年没有问题,接头的地方多上一点漆,等葡萄长大了根本就刷不了漆了,最好一次就弄好。下面用水泥座子固定。OK,要想一劳永逸,用好一点的不锈钢圆钢管。直接管个二三十年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