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新手请教,SSD使用DiskGenius扫有红色坏区,该如何修复?

楼主(2025-01-04):
机械硬盘能用DiskGenius修复坏道,

修复SSD坏区没有经验,最新版本的DiskGenius能修复SSD的坏区吗?

没经验,新手请教,谢谢。

网友:
SSD没有坏道一说,如果SSD不能自已修复,那就要挂了

网友A:
用urwtest跑两圈,有坏块会替换;或者用工具做一次全面擦除。

网友:
RDT+隔离,坏块太多就扔了吧

网友:
SSD都留有备份块会自己替换坏块,如果备份块用完了,盘也就到头可以扔掉了

网友:
本身软件就可以修复,但需要会员功能,用破解版的或者初始版(没收费前)会自动替换到无法修复块

网友:
先用不放重要资料,等坏了就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rwtest跑两圈,有坏块会替换;或者用工具做一次全面擦除。

用urwtest跑了一圈,可以说好了吧。
那个慢啊,跑了2个+小时。
再用DiskGenius,没有再扫到红色坏的扇区了,速度也正常了。

驱动器[F:]的详细信息
===========================================
设备名称:KINGSTON SA400S37240G
版 本 号:SBFKT1.3
设备类型:本地磁盘
报告容量:223.57 GB (240.06 gB)
可用空间:223.47 GB (239.95 gB)
===========================================

*** 开始测试第 1 圈,共 1 圈 ***

                 位置      当前速度      平均速度        余量  剩余时间
写入完毕    228834 MB        - MB/s    62.35 MB/s        - MB  --:--:--
校验完毕    228834 MB        - MB/s   320.75 MB/s        - MB  --:--:--

测试数据文件内容完全正确,校验通过!

测试执行完毕!共测试 1 圈,全部通过校验,没有发现问题!

0% [                                                  ]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程序执行完毕,按回车退出...

楼主:
----------------------------------------------------------------------------
     KINGSTON SA400S37240G 240.0 GB
----------------------------------------------------------------------------
序列号: 50054C2061
固件: SBFKT1.3
转速: -- (SSD)
缓冲区大小: --
通电时间: 806 小时
通电次数: 908
主机读取量总计: 2091 GB
主机写入量总计: 1578 GB
预计剩余寿命: 97 %
传输模式: SATA/600 | SATA/600
标准: ACS-3 | ACS-3 Revision 4
支持的功能: S.M.A.R.T., APM, 48bit LBA, NCQ, TRIM
温度: 33 ℃
健康状态: 良好

-- S.M.A.R.T. --------------------------------------------------------------
ID Sta Cur Wor Thr RawValues    AttributeName (标题含义见说明)
01  G  100 100 __0 000000006C15 读取错误率
09  G  100 100 __0 000000000326 通电时间(小时)
0C  G  100 100 __0 00000000038C 通电次数
94  G  100 100 __0 000000000020 预留
95  G  100 100 __0 000000000930 预留
A7  G  100 100 __0 000000000000 固态硬盘保护模式 (只读不写)
A8  G  100 100 __0 000000000000 SATA 物理层错误计数
A9  G  100 100 __0 000000000026 坏块率
AA  G  100 100 _10 000000000021 坏块计数
AC  G  100 100 __0 000000000000 擦除失败计数
AD  G  100 100 __0 00000014001F 擦除计数
B5  G  100 100 __0 000000000000 编程失败计数
B6  G  100 100 __0 00000000000B 擦除失败计数
BB  G  100 100 __0 000000000029 报告的不可校正错误
C0  G  100 100 __0 000000000079 不安全关机计数
C2  G  _33 _50 __0 000C00320021 温度
C4  G  100 100 __0 00000000002A 坏块计数
C7  G  100 100 __0 000000020008 CRC 错误计数
DA  G  100 100 __0 00000000001B CRC 错误计数
E7  G  _97 _97 __0 000000000061 SSD 剩余寿命
E9  G  100 100 __0 000000000892 NAND 写入量总计
F1  G  100 100 __0 00000000062A 主机总计写入
F2  G  100 100 __0 00000000082B 主机总计读取
F4  G  100 100 __0 000000000014 平均擦除次数
F5  G  100 100 __0 00000000001F 最大擦除次数
F6  G  100 100 __0 000000028DA0 总计擦除次数

标题含义说明:
Sta: 状态(G: 良好 | W: 警告 | B: 损坏 | U: 未知)
Cur: 当前值
Wor: 历史最差值
Thr: 临界值
RawValues: 原始数据
AttributeName: 属性名称

----------------------------------------------------------------------------
DiskGenius V5.6.0.1565
https://www.diskgenius.cn

2025-01-05 13:05:18

网友:
金士顿的好像只是升级固件,还是备份数据。这样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