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成转大艺A3转接器

楼主(2025-01-04):
大有电锤电池多时不用有块己报废,用转接器,可用于别的电器

网友A:
保护板这么简单,,假货吧,,

网友:
什么时候厂家能通用电池就好了
尤其是电车的!!!

网友:
大有的市场拥有量貌似不少

网友:
大有电池包换电芯可以再战啊,这么用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这么简单,,假货吧,,

转换器这东西应该都是小厂生产的,原装电池厂家是不希望你用这东西的。

网友:
里边这么简单吗?

网友:
转换到什么设备上用的,电路板好简单

网友:
这个旧款,还有一款按键是红色的,那款内部连接线没那么长。

大有电池没保护板转第三方机器用会过放。

不如把大有电池出掉,买个牧田或者大艺口21700进口电芯电池再配个的转换器给大有用。

网友:
方便,电池能多用。

网友:
能人就是多,搞个转换头就能多用途

网友:
电池放着更易坏利用起来挺好

网友:
换电芯应该最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这么简单,,假货吧,,

就是个转接器,哪来的保护板,两条线直通,方便接其它设备

网友:
两条线直通,方便接其它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