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我有一个牙用显微镜看好像裂开了一条缝,有没有牙科大夫啊给看看。

楼主(2025-01-04):
我有一个牙用显微镜看好像裂开了一条缝,有没有牙科大夫啊给看看。

网友A:
反正一上医院看就是根管治疗。

网友B:
显微镜害得楼主不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一上医院看就是根管治疗。

这么坑?

二○二五年一月四日

网友:
不是缝,本来长这样吧。可以找牙医休修整树脂整形的。

网友:
不行,我想吐

网友:
没裂到牙髓,医生会打磨出一个槽,然后用光敏树脂补起来就行了,问题不大
裂到牙髓就要看情况,如果只是一点点,也可以补,不用做根管治疗,但是有感染的话,还是可能会做根管
根管治疗医生能不做肯定会选择不做的,毕竟里面的神经血管灭掉了,牙齿会慢慢变差
发现了就早点治疗,拖久了,本来能小成本治好的牙,到最后变成要拔牙镶牙就不好了

网友:
还真裂了条缝,怎么想起用显微镜看牙齿了,牙不舒服吗?

网友:
要种牙了,做了根管都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微镜害得楼主不轻啊

还有以下的贴:
1。自割(抱皮)的?
2。自割(痣疮)的?

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去欣赏。

网友:
做外牙冠了要,就是就做个套,里面没驻,不用根管,不过是该好好洗洗了。

网友:
建议三甲牙科就诊。

网友:
洗牙,看看是不是表面裂缝,是,那问题不大
如果到里面了,还疼,那难说了
我一个大牙就是里面裂到压根了,没法修,直接拔掉了
现在缺口还在,上班没空去种牙

网友:
电摩磨出白色,然后填充医用材料就好

网友:
是不是好多年就没有刷过牙,牙石这么多

网友:
好像是隐裂了

网友:
看来楼主玩显微镜玩的很嗨皮啊

网友:
先上小电磨,再滴一点502胶水就修复了,俗称窝沟封闭。 --- 来自一个自学成柴的牙医的建议。

网友:
显微镜管了大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