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那些让新人手足无措的问题粗解

楼主(2025-01-04):
作为一个接触储存两三年的人,自认为也算是半个大佬的存在了,但是初次接触2262EN着实被上了狠狠的一课,62EN界面以及原理与之前接触的46en、58H差距甚大,就算有完整的教程也不是100%成功,以至于我摸了好几个月才把这个盘做出来。

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是没人指点的话,甚至一辈子不知道解决办法,所以我特意发表这一篇文章来总结一下我开卡遇到的坑,为大家提供一些问题的解决思路。
特别鸣谢adminismkfanallen、MOONLIGHT、Avidia等大佬的指点。
开卡教程请移步adminismk的帖子做一个SM2262EN配04T的B17A的2TB硬盘,并跑RDT测试,附开卡教程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我这边只提供一些容易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思路。

坑1.桥接问题

这个坑是导致我进度停滞时间最长的一个坑,这个问题足足困扰了我两个月,主要原因是开卡工具识别桥接之后,他会出现识别的符号。
最坑的来了,就算你没有装硬盘,他也会有!!!!但是与识别出硬盘不同的是,他左上角没有感叹号,没ROM符号,显示“插槽为空”,我就是认知错误,以为识别到62EN没识别闪存,导致我重复焊接了好几次闪存与缓存。
下图为正常识别到62EN的界面
确保正常识别了,才能继续进行开卡工作。
如果你的桥接非常不稳定,拔插之后有时候识别62en,有时候不识别,那么我建议你换一个桥接,因为他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会导致你开卡时候经常报错,包括很多卡0%、25%报缓存问题也有可能是桥接的锅。

坑2.电压问题

这是新手经常遇到的问题,有时候不识别ID或者开卡报错也是电压的问题,建议上颗粒之前改电压,并且量一下VCCQ的电压,防止vccq异常带走了颗粒,颗粒支持1.2V的尽量用1.2V,有的颗粒1.2V为NVDDR3的模式(具体这个模式有啥不同我也没研究,大概是更快更省电吧)。
下图为VCCQ位置,严谨一点是好的,防止这些小问题找好几天。
同时,一定要确保R63 1.8V反馈跳线正确,VCCQ1.2V时候一定要拆下。

坑3.土狗跳线导致的报错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坑,因为新手从SMI的46/58这种主控板转战62EN时候,容易被“土狗”这名字误导,不知道他们的土狗是不太一样的,62EN的土狗一般是带着的,只有少数的颗粒才需要拆下来,我用62EN开B17A时候拆了,一直卡75%然后报错Do Pretest Fail (0x31),后来问了大佬才知道是土狗问题。
下图为土狗跳线的解释,注意甄别

坑4.桥接跑RDT问题

62EN跑rdt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收到电脑的读取信号,所以是不能直接插充电器上跑的,我反复试了几次都没跑成功,没用几分钟62EN上的灯就灭了,最后问了一下fanallen大佬,确定是转接卡问题,具体是固件还是啥就不知道了,或者说583的休眠问题,具体没研究,所以实在跑不起来的话建议直接插电脑的m.2插口上跑。
另外,其实跑rdt时候,2262EN的灯并不是大佬说的均匀的一秒亮,一秒灭这样,如果出现两长一短或者两短一长等频率的闪烁时候,别慌张,只要不是常亮、长灭、或者报错那样疯狂闪的情况,基本就没问题,并且启动的时候有十分钟左右的准备时间,灯会不规律的闪烁,也不要慌张。
我的盘是B17的,一共1TB,设置的是跑一圈,跑rdt时间是1时40分,大家有对跑的时间有点概念就行。

坑5.电脑问题导致的速度异常

最后跑完RDT之后开卡,开完进行测速,发现速度没有大家的高,如下图
按照fanallen大佬的指示,用diskinfo察看了一下,跑的带宽是PCIE*4,确定协议没问题,然后确认了一开卡下参数没问题,就基本确定是电脑的问题了,因为我刚开始用的是笔记本,笔记本很多协议都很虚,包括usb3.0等都达不到最高的要求,之后换了台式机装系统之后一切正常。
下图为62EN上台式机M.2插口的测速图
至此,一段折腾告一段落,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坑1大概率还是主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坑1大概率还是主控的问题。

新买了个桥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62EN ,只适合大佬们,我等小白不敢入手。

网友:
太复杂了,啥功能也没有。这种到处都是坑的主控大家都不玩多省事儿,让厂家自己玩。基本市面上所有的tlcqlc颗粒冷数据几个月就完蛋了。 没有转slc功能的主控根本就没法要。除了2246en2258xt主控,其他主控直接扔垃圾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买了个桥接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你这情况是个例,我说的大多数情况。你这样说会带偏小白。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真的很好,总结到位。

网友B:
跑rdt那个问题是因为jms583要通讯信号才会上电吧,如果用小螃蟹那个rtl9210b的转接卡,就可以直接插充电器跑。问就是以前也碰过这样的坑,583开卡跑不了rdt,9210开不了卡能跑r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这情况是个例,我说的大多数情况。你这样说会带偏小白。

好的,是我考虑不周,因为我有两个主控板,所以排除了主控板的问题,是我说话太绝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rdt那个问题是因为jms583要通讯信号才会上电吧,如果用小螃蟹那个rtl9210b的转接卡,就可以直接插充电器 ...

嗯,他还有个休眠机制,就是长时间不读取盘里的东西的话,会进入休眠模式,然后断电,我这个估计是休眠模式的坑

网友:
RTD有时也不一定是转接卡的问题,我有一次试,2262EN上四颗料就跑不了,试了多次,其他都正常,一气之下拆了两颗,就能跑了,也许是颗粒问题

网友:
总结的非常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rdt那个问题是因为jms583要通讯信号才会上电吧,如果用小螃蟹那个rtl9210b的转接卡,就可以直接插充电器 ...

我也是同样的方法,jms583开卡,rtl9210b跑RDT,直插充电器,中间接一个电流表,方便判断是否在跑。

网友:
不识别的问题我用jms583也常碰到,但通常短接再上电就可以识别。

网友C:
目前在62en上踩到的坑,就是1.8V电压的事情了,买的拆机板子,测VCCQ是1.8V,就没多想,直接B17A就上了,结果死活不认ID,1.8V反馈电压跳线也有,反反复复的折腾芯片,拆了焊焊了拆,我对自己的手工还是很自信的,就觉得不是焊接的问题,后来小伙伴一句话告诉我,要1.2V电压,改了立马识别ID,并且很顺利的开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在62en上踩到的坑,就是1.8V电压的事情了,买的拆机板子,测VCCQ是1.8V,就没多想,直接B17A就上了,结 ...

是的, 明明是小问题,不知道的话得折腾很久

网友(2025-09-14):
请问开卡是识别的是0GB是主控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