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KLV-40U200A液晶电视拆机维修顺便改LCD为LED背光

楼主(2025-01-04):
小20年前接近一万买的索尼KLV-40U200A液晶电视,今年夏天终于罢工了,待机、遥控开关机指示灯都正常,就是没有图像和声音。估计可能是灯管坏了,也可能是灯管高压板坏了引起电源保护。另外前几年HDMI接口有点接触不好,偶尔要动一下HDMI电缆才有图像,但是因为我一直没有连续的空闲时间也就没有拆修,因为这货太重了,当时是2个人抬着才勉强挂到墙上的。正好从今年下半年公司为了节约支出开始控制出差了,于是我的时间就慢慢充裕了。

一:维修篇
在一个阳光明媚秋高气爽的下午,正式开始了维修。首先找人帮忙把电视机从墙上取下来放在沙发上,这货一个重啊,估计不到100斤也差不离了,光二个挂架就接近6斤重。螺丝拆到手软,所幸所有有螺丝的地方模具上都做了标记,所以拆螺丝还是比较容易,拆光后盖的螺丝,还是取不开后盖,到处都是卡扣。研究了一番,最后把手从底座预留的开孔处伸进去,猛一使劲下半部分终于脱扣开缝,找几个废弃的银行卡顺着缝隙向上一个一个打开卡扣,顺利无损打开后盖。
打开后盖看不到一块电路板,都是厚厚的钢板包裹,感觉就是一万币买了一堆钢板。跟外壳一样所有有螺丝的地方都有标记,这个要赞一下索尼,方便工人组装和开机。按顺序打开各处钢板,记好顺序和螺丝型号,拆下的螺丝足足装了一满碗,还好螺丝的型号不多,看得出索尼在设计时也是尽量减少螺丝型号的,所有的孔洞都严丝合缝,索尼的实力可真不是靠广告做出来的。拆完钢板,所有的电路板终于露出真容。总共3块大的电路板,电源板、主板、高压板个一,另外还有几块小板,见图。
先分析了一下这几块电路板之间的接口电路,电源板是重点,所以认真分析了一下。220V经有源PFC后分为2路:一路产生5v、12v待机电源,另一路是主电源,同步整流输出17V至灯管高压板专用、普通二极管整流输出13v到主板的功放电路去了。CN951插座11脚是屏幕检测、12脚是屏幕开关、13脚是屏幕调光。具体见草图。
搞清了原理,接下来就是要测试这几个关键的电压情况了。加电遥控开机,5v、12v正常,17V13V为零。CN951的11脚开关机都是0v正常的,因为高压板没电嘛。12脚屏幕开关,开机2.5v,关机0v正常。13脚调光关机3v开机1.7v也正常。控制端都是正常的,应该就是电源板坏了。仔细观察17V回路,没有见到明显损坏的零件。此17V电路采用同步整流输出,正常用万用表测回路电阻的话应该较大,断电甩开高压板,测试17v电源的内阻为零,应该是短路了。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拆下输出端并联的TVS二极管,一测运气好就是此二极管击穿了。此TVS二极管型号为安森美的p6ke75a,103V/5.8A单向抑制二极管,手边没有此型号的,马上淘宝下单,3元20只还包邮。又检测了同步整流用的NMOS管正常,431、光耦和反馈电阻都正常。应该就是此TVS单独的压力损坏,与其它无关,其实不要这个TVS也可以,但是还是加上吧,反正也不贵。

在等二极管的时间里,为了防止是由于高压板的问题造成电源板损坏,采用外接CC/CV电源单独给高压板17V供电,同时控制端正常接主板,屏幕正常发光,17V电流稳定为8A,试机半小时一直正常,故可以判断高压板灯管都是正常的,就是单纯TVS击穿。卖家发货迅速,3天后就收到了梅花标记的p6ke75a,体积可比原装的小多了。焊上,检测无误,通电,电视机恢复正常,17v13v正常。
然后又补焊了HDMI插座,接触不好的故障也消失了。另外利用耳机插口(纯属鸡肋)输出一路音频信号,供外接音响系统,因为作为音响发烧友的我对此电视机的音质不满意好多年了,单薄刺耳。原机一插入耳机内置扬声器的声音就中断了。改造见图,直接将耳机检测端接地,使cpu检测不到耳机,使之在不中断电视机内置扬声器声音的情况下同时输出一路音频信号,我外接到一个从康佳CRT电视机里取下的加农小音响(隐藏在电视柜里),配合电视机的扬声器,高中低频十分均衡,听感完美。

按说拆修就到此为止,可以正常恢复了。可是看着17V足足8A的电流,比家里另一台国产电视机大几倍的功耗,经过几天的犹豫,决定既然打开了就继续折腾下去,把灯管背光改为LED背光吧,二楼继续:

楼主:
二、改LCD为LED背光

改LCD为LED背光,需要2个东西:LED灯条和调光板,需要先确定灯条再确定调光板。买现成的,一是不一定合适,二也不符合DIY精神,自己做吧。led灯条有现成的,以前一个做灯箱的朋友送我的,3528凹镜铝基板灯条,素质非常好,就是不知道物理尺寸合不合适。调光板先不考虑,要等灯条参数全部明确后再说。
接下来又继续拧螺丝,先拆下高压板,然后又是厚厚的钢板,所有钢板拆完了,液晶和背光灯条就露出来了。三星原产LTA400WS液晶面板,足足20根灯条,灯条基本未发黑,真是可惜了。取下全部灯条和支架,测了一下背光仓内部空间,宽86cm、高45cm,深5cm左右,一块匀光板+三层匀光塑料。然后做好保护妥善存放,尤其是液晶屏一定要在绝对平整的地方存放,并做好安全防护。手边的灯条长度只有70cm,10灯单珠9V的3528正白。短了没办法,再延长一下,剪断合适的长度,加一截灯珠延长到85cm左右,这样整条就是11颗9v的灯珠经过27欧姆的电阻并联。
原灯条标称接12V电压,单颗灯珠电流85ma,亮的不敢直视,发热也大,不断降低电压,最后确定采用单条10V供电,单颗灯珠电流30ma,亮度也很好发热很低。在固定灯条的方式上折腾了好长时间。由于背光仓钢板厚实,为了简单方便,最开始采用磁铁固定8根灯条,由于磁铁有高度灯条的位置较高,固定好后装好匀光板,NND,全是光斑,因为灯珠离匀光板太近了,肯定不行。
试验了一下去掉磁铁直接把灯条放在背光仓底板上,光斑大大改善,肉眼可见一些,手机拍不出。固定到底板上不用磁铁的话就只能用螺丝固定了,虽说可以用导热胶条固定,但是终不可靠,时间一长肯定要掉,再打开处理就非常麻烦了。所以一劳永逸只能用螺丝,看来就要打孔,这也是我一开始不用螺丝的原因。钢板太厚打孔太困难,就利用原来灯管支架的孔吧,然而这个孔和灯条的孔不匹配,只能根据支架的孔来打灯条的孔了。
另外灯管支架孔有10排,相应的灯条也要有10条了,好在灯条是铝质的,比好位置很快就打好了,注意做好打孔处的绝缘处理。再加工2根灯条,先在10排支架孔上做好双面导热胶,放好灯条,再用M3螺丝+绝缘子固定,完工后看整体效果,还不错,临时通电查看光斑非常小,有点出厂原装的意思。
最麻烦的灯条固定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该解决调光板了。10根灯条单条10v,如果全部串联的话就是100V,电流0.4A,用一块调光板的话功耗有点大。于是决定把灯条分成2组独立的5串结构,配置2块独立的调光板,每块调光板输出50V/0.4A。手边有几片昂宝的OB3350,以前用的很多也很成熟,就决定用洞洞板自制2块OB3350调光板。
期间公司又忙了一段时间,断断续续一个月后2块调光板也做好了,用的是OB3350的标准电路,试验一切正常,然后装机试验,又遇到新问题。先屏蔽检测端,主板输出的调光信号只有1.7v,亮度调到最高也不到2V,达不到OB3350的2.5v的要求,而且用示波器查看,CN951的13脚的调光信号是直流信号,并非PWM信号。
为了一探究竟,顺着CN951的13脚往主板查,最后在主板背面查到一个Q810的芝麻三极管,基极接cpu,集电极输出调光信号。用示波器观察基极是PWM信号,集电极就变成直流信号了,电路图和原因分析我已经写在图片里了不在重复。要把直流信号恢复成PWM信号,只要去掉图中2个电容即可,要把1.7V提高到2.5v,需要把Q810的供电由3.3v改接到5V上即可。
说的容易,我试着焊了一下其中的一个电容,由于电路板是无铅焊接工艺需要温度高,而且焊点非常小,电容还没焊下来焊盘已经坏了,赶紧恢复算了,不要调光功能了。因为12脚屏幕开关信号开机是2.5v,那就直接用此信号接到OB3350的8脚吧,使OB3350正常升压,CN951的13脚的调光信号悬空。至此背光改造完成,除了不能通过背光板调光,其它一切都很完美,整机功耗有原来的240瓦降到不到60瓦。

至此此次拆修终于完工,都是下班之余,断断续续历时将近3个月完成。恢复到墙上后发现,这个电视机不通过调光板也能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亮度,应该是通过驱动电路改变RGB信号的强度实现的,这样一来,调光板不能调光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至于能坚持多久正常使用,那只有靠时间来检验了。

楼主:
老眼昏花,打字不易,仅供消遣,多多支持

网友:
改LCD为LED背光这么简单,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牛啊,要有时间,更要有技术

网友:
厉害了这也能改

网友:
为楼主维修精神和技术点赞。
不过灯管的光比LED的好。
图省电,买个新的,论坛带刀者那的也不贵。

网友:
我感觉LCD比LED效果好,如果灯管没老化。我是不会改的

网友:
楼主是个牛人,工具都是复古式的,可见技术基础深厚,不光改装,还各种电路图解说,这份细心也让人佩服,总之

网友:
这工程不小的!

网友:
40寸的吗?我家夏普的当年40寸,是日本屏,一直好用,可惜现在小了换新的了。

网友:
费劲不小,一般人不好改。

网友:
发光更均匀了。

网友:
原创,确实厉害啊

网友: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支持我就不行,若是让我拆 ,基本会多出好多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改LCD为LED背光

改LCD为LED背光,需要2个东西:LED灯条和调光板,需要先确定灯条再确定调光板。买现成 ...

点亮的效果没有嘛?之前修也是冷光条,都劝我改LED,可是我不会啊。。

网友:
厉害,我以为有套件可以直接安装替换,原来这么麻烦

网友:
我有一个41寸的也可改,没时间

网友:
高手高高手

网友:
这背光改的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