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低成本温度控制板diy一个1321数显烙铁

楼主(2025-01-04):
用低成本1321烙铁控制板diy一个数显烙铁

上次用6块钱的温度控制板xh-w1122制作了一个低成本的1321烙铁控制板
这次用这块控制板再diy一个1321烙铁。
首先要选择合适的盒子和电源,在淘宝上买到了一个便宜的盒子,2.5元一个,电源本来想用以前买的8块一个的剪线电源,无奈电源有点长,盒子长度短了点,装不下,于是花大价钱25元买个一个T12专用电源24v、6A的。

下面开始制作过程:
1、首先修改温度控制板前面的3个接线座位置,从前面改到后面,同时要注意,当改到后面后,接线的公头红黑线(正负极)的位置也要调换一下(用镊子拔出来重新再插入)。

2、朔料盒子前面板定好位置和尺寸,掏孔,安装温度控制板、烙铁开关和航空插头母头。

这里固定温度控制板用了四颗M3x6的螺丝,螺丝固定位置是我用502胶水粘了四块4mm厚的亚克力片在塑料面板上。

3、塑料盒子后面板掏孔、安装8字插座和电源开关(这些小配件都是以前买的)。
4、装上电源,固定在盒子里,焊接好连接线就OK了。
最后最重要的说明:本人只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做这个只是兴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不保证你们成功,不要怪我,谢谢。

网友:
电源没必要用这么贵的,当时2块多的导轨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A:
温控版那4颗螺丝座怎么弄上去的?

网友:
开孔尺寸还算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版那4颗螺丝座怎么弄上去的?

用4mm厚的亚克力板或塑料板,锯出四块大约8mmx8mm的小垫片,用502胶粘到面板上去,再钻φ2.5的孔(注意别钻穿了),刚好3mm的螺丝能拧上去(太紧了就用烙铁压在螺丝头上加加热再拧)

网友B:
这电源有多少W功率。

网友C:
开关和散热片的距离有点近,最好做下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和散热片的距离有点近,最好做下绝缘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有多少W功率。

根据它的参数可以算出来24*6=144w

网友:
我用的低成本就是 358组成平衡电桥控制温度(集成到手柄内基本免费)+笔记本电源。

网友:
这个小盒子搞个DIY正好。我用它做了个恒温加热台,差一个1323发热芯在路上,还没做好呢。

网友D:
1321升温没有T12快

网友:
电源成本高了,感觉还是t12升温快些

网友:
做的漂亮  我都是买了现成的 拼装在一起的

网友:
电源有点贵。 我咸鱼18元买的245电源也觉得有点贵。标称24V60W. 竟然峰值能到8a

网友:
这个能直接控制1321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21升温没有T12快

1321热容要比t12大多了。另外1321内阻4欧不到。T12一般8欧。 不过还是245更香。

网友:
按键的调温度没有旋钮好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盒子是多大的。我看挺适合当电烙铁电源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盒子是多大的。我看挺适合当电烙铁电源盒的。

长宽高=150x100x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