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花64元在拼多多买到的飘韵100w充电宝的简单评测以及拆解

楼主(2025-01-04):
近日,在拼夕夕闲逛的时候发现了一款100w的充电宝,一看价格才¥64,于是果断下单

到祸了,看外观有点像酷态科的能量柱

看了下充电宝的参数,容量74wh,两个c口均支持100w输入和输出,A口最大22.5w输出

后面我也简单的测试了一下,c2口输入输出确实能达到100w,但是c1只有双向60w(由于没有协议检测仪我也不确定pd的档位是否为60w

测试就这么多了,废话不多说,直接开拆
拆解的入手口在充电宝的底部,使用拆机翘片即可取下底部盖板

卸下两颗尾部螺丝

从下往上取出外壳,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硕大的主板

简单的拧下3/4颗螺丝(商家少安装了一颗)

翻开主板看看,热敏电阻居然是随意的放在电池表面

再仔细看看主板上方的电容插脚和电池组的b3端有接触到的风险,接触到极有可能会烧毁主板甚至起火自燃

将主板拆下,看看里面的做工emm..也是中规中矩,不出意外用的是英集芯的ip5389h方案,相比于ip5389多支持了一个ufcs的融合快充方案

然后主板还带电池均衡管理

焊下电池连接线,看看背面空空如也

翻回正面,最后再看看一些细节吧,USB的开关管和数码管驱动

看完主板,接下来要嚯嚯电池组了,将电池拆除,是4节无标21700电池以串连的方式进行连接,然后再看看电池的点焊和焊接工艺

烂透了,镍带单薄,焊点过少,要过100w,发热必然厉害
再看看电池的b+b-导线连接,居然是压接,还用的那么细的线,能达到100w也是极限了,不过还好是硅胶的,就算起火,线也烧不坏

再来测测电池的一致性(没有内阻测试仪)就将就看看电压

第一串

第二串

第三串

第四串

可以说是参差不齐,内阻什么的肯定不一致,像这种电池,多半是拆机的二手电池翻新的,内阻大,升温快,容量不达标
后面我在25度环境下充放电测试时也发现了电池的升温确实快,而且充电宝在100w阶段的维持时间也很短,也就5分钟左右吧,后续会降到60w  45w的速度充电,后续就是以60w的功率输入了,输出的温度控制好像没那么严格,全程90w的功率放电可以维持充电宝没电,也是奇怪

总结,这就是一款充电宝的套件配上小作坊制作的一款充电宝,做过粗糙,功率虽然能暂时达标,但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是也没什么性价比高不高的了,毕竟是有安全问题的东西,就算再便宜也不要购买,我这款是领了优惠券买的,实际价格好像是100左右,总之不建议大家购买
下期我把这个充电宝给改造了,期待一下吧

新人发帖,还需要多多支持一下

网友A:
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电池皮上是不是没有字?

网友: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桃红外皮电池,也没个厂标。

网友:
电芯有点拉了,改造一下,应该用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电池皮上是不是没有字?

没有字的,应该是低端国产或者回收的电芯

网友:
看这点焊不像大厂的,业余焊的都比他好百倍

网友:
电路板看似还可,电池渣

网友B:
功率是以它的显示为准?建议你用USB协议表实测一下看看是否真能到100W

网友:
简易电焊机都焊不成这样的。
电路应该还行,短板还是在电芯。

网友C:
这价格应该能买到差不多的充电宝吧!

网友:
点焊技术还不如我这个第一次干点焊的

网友:
自己做个铁锂充电宝吧

网友D:
还好没有沙子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是以它的显示为准?建议你用USB协议表实测一下看看是否真能到100W

用功率测试仪测过(炬为的不准,但是可以参考),确实是可以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应该能买到差不多的充电宝吧!

20000毫安100w的64块还真的买不到,我这个是有券的

网友:
这做工不咋样啊,还是考虑正规品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没有沙子电池

就4节电池,上了沙子还得了

网友:
带数显的,外观高大上

网友:
把电芯换了,估计就很好了。

网友:
能用就先用着,电池坏了直接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