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点我个人解锁铁塔保护板的发现。去掉RS485转接板

楼主(2025-01-04):
我闲鱼淘了两块铁塔保护板,一块铁塔带蓝牙,一块天邦达的。到手用usb转485线怎么也连接不了上位机,折腾了几天在485引脚上焊出ttl线连接usb转ttl线也不行,最后想着是不是485芯片坏了,于是拆掉485芯片直接ttl线成功连接.看来蓝牙模块也可以ttl直连保护板,不用什么485转接板了。

楼主:
已经改成三元锂电14串,非常不错

已经改成三元锂电成功

用的100欧贴片电阻串联分压做的假电池

网友A:
连3根线就行了?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3根线就行了?怎么连接的?

485拆掉.原485的一脚和4脚是rxd.txd,还有第5脚是接地引出这三根线用usb转ttl线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3根线就行了?怎么连接的?

tx  rx  和 地   三个线就够了啊
但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找个不休眠的电源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485拆掉.原485的一脚和4脚是rxd.txd,还有第5脚是接地引出这三根线用usb转ttl线连接。 ...

看你板子和我买的一样,电源在背面有一个常开供电,看看我的帖子,有图片,接的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  rx  和 地   三个线就够了啊
但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找个不休眠的电源咯
...

用电阻分压做的假电池就能不休眠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

网友(2025-02-07):
我之前用485一直连不上,用了楼主说的,把SP485EEN IC焊掉就可以了,感谢楼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改成三元锂电14串,非常不错

不拆485直接引线可以用USB转TT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拆485直接引线可以用USB转TTL吗?

不拆485 不行吧,485 和TTL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