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更换爱普生L3151打印机废墨垫

楼主(2025-01-04):
前几天给爱普生3151打印机更换了搓纸轮套件,想起来还有一个零件得换,那就是废墨垫

这台打印机,还是兢兢业业干了三年多,换了搓纸轮又焕发青春

于是重金五毛三包邮买来废墨垫的海绵。

这个角就是装废墨垫的部位

拧下盖板螺丝

打开盖板后,拧下废墨垫盒的螺丝

抽出废墨垫,很重,已经浸满了墨水
墨水大部分是清洗喷头产生的废墨。

拿出到货的新废墨垫海绵。

带手套拿出旧海绵

原装是三片结构的

把新的塞进去

塞进去压平

然后放入机器,拧上螺丝,搞定,又省了一张毛爷爷。

网友A:
大概多久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多久换一次

这机器三年半了。墨水还是全在海绵上吸住的,没有游离状态的墨水,但感觉也接近饱和。姑且可以认为三年左右换一次吧。
这东西反而经常打印不易堵塞还不需要更换那么勤。

网友B:
没有提示么?我们公司都6170每次都提示,很麻烦.

网友C:
还是激光的省心....

二○二五年一月四日

网友D:
我也是类似机型,L4167,保修期内返修两次,然后再没坏过

网友E:
更换频率跟你打印量有关,跟时间无关,打印机第一次提醒你换废墨的时候,一般都是直接清零,欺骗打印机我已经换了,实际没换,如果你再进行第二个周期第二次提醒你换废墨,理论上就必须要换了,因为两个更换周期的废墨已经把废墨仓囤积的很满了,如果你第二次清零继续不换废墨,里面囤积了2个周期的废墨很可能会溢出来,漫的到处都是。
以上只是理论,实际跟你室内问题,更换周期,空气湿度有关,实际废墨仓里的废墨,也会随着温度不断的蒸发,一般一个周期的废墨,会在1-2年完全蒸发掉,也就是说,如果打印机提示你换废墨,你不换,打印机限制2年,跟换了废墨没区别,这个时候你拆开废墨仓,会发现里面的海绵全干透了的。
打印机到一个换废墨周期的时候,里面的废墨能做到打印器倾斜的时候废墨不会溢出,也就是说当第二个废墨周期的时候,你不能过度倾斜打印机,或者长途运输,否则里面的海绵将吸不住废墨,有可能溢出了,当第三个周期还没换废墨的时候,废墨就有可能直接漫出来了。
另外L3xxx是可以外接废墨瓶的,10多块钱,很便宜,而且外接废墨瓶非常简单,终身都不用换废墨垫,吸满的废墨垫其实是可以循环使用的,那就是个海绵,把废墨垫挤干是可以继续用的。

网友:
前年单位退下一台,稍微清理后用着还行,就是送纸成功率不高,经常要重启再送一次。

网友F:
换废墨垫,清零,一套操作.

网友:
喷墨打印机如果使用频率不高,喷头长时间不用易堵,维护很麻烦,不如激光打印机省事。手头有一台爱普生的四色墨盒的喷墨打印机,加不进去墨,扔在一边了,型号似乎是 41xx,有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拿走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废墨垫,清零,一套操作.

我这个还没提示需要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提示么?我们公司都6170每次都提示,很麻烦.

没提示,可能系统内还没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激光的省心....

但激光的彩色不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类似机型,L4167,保修期内返修两次,然后再没坏过

其实也不叫坏,就是耗材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换频率跟你打印量有关,跟时间无关,打印机第一次提醒你换废墨的时候,一般都是直接清零,欺骗打印机我 ...

海绵就一两块钱,两三年一次,搞个外置很不方便,必要性不大。如果真有那么大打印量,那也不会用这种家用机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激光的彩色不省钱

没彩打需求...

二○二五年一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彩打需求...

有彩打需求。打照片,临摹画稿等

网友:
自己动手是省点的

网友:
这个设计好,以前的爱普生,整个机器的底壳都是废墨垫。
都是直接把废墨管接出来,外接一个塑料瓶的。

网友:
好像可以自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