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参照网友的DIY,行车记录仪改装电子显微镜

楼主(2025-01-0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5969-1-1.html
看到网友改装了一个电子显微镜,正好手头有个不用的行车记录仪,所以就动手改装了
先看成品

改装不复杂,先看看拆开形成记录仪看了看

我这个行程记录仪一共三块板子

这是主控板,MTK的主控

这个是电源板和wifi模块板

这个是单独的镜头小板
三张版通过排线连接。之前网友是把原来的镜头底座全部换了,我这个由于是胶黏的比较紧,太难拆了,就买了一个CS转M12的卡扣
刚好接买的镜头。
改装其实很简单,材料买来,直接组装

卡扣安装好,就可以安装CS接口的镜头了。

就是没有合适的外壳,上面的线和电路板都裸露着,有空找个合适的壳子装上,保护一下。
感谢网友半灌水的分享,完全是参考他的作品DIY。

楼主:
我这个行车记录仪有配套的手机软件,直接可以连接手机软件,插上内存卡也可以录屏。就是没有高清输出,但也没关系,连接手机看着更方便

网友A:
能连手机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连手机用着方便

对的,直连手机,截图,录制视频都很方便

网友:
加装i望远镜就成了电子望远镜了,不知有没改装的?

网友B:
感觉不怎么结实啊。

网友:
深受启发,准备模仿

网友C:
用wifi连手机做显示器看固定画面很好,可要是焊接操作等移动画面时的延迟较大,很别扭,还是直连显示器比较好,可实时显示。

网友:
能够直接在手机上观看比较方便,改造的不错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怎么结实啊。

对的,上面的电路板还没找到合适的东西固定,固定一下就可以了,现在使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wifi连手机做显示器看固定画面很好,可要是焊接操作等移动画面时的延迟较大,很别扭,还是直连显示器比较 ...

延迟还是有的,要是能有高清输出,直接接屏幕,延迟就基本没了

网友D:
换个贵一点的镜头 效果更好

网友E:
所以 ,就没有  合适直接 套 在手机 上的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贵一点的镜头 效果更好

网上有那种专业的,就是太贵了,我们主打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 ,就没有  合适直接 套 在手机 上的镜头?

手机上的太难改造了,手机内部空间有限,老款式手机但是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能够直接在手机上观看比较方便

网友:
还是要找个能连显示器的感觉更方便,无延迟

网友:
不错,有空时抄下作业。

网友:
学习一下,日后有机会试试,或者改天去淘个行车记录仪玩玩(自己车上的还要用呢,嘿嘿)

网友:
厉害,行车记录仪的清晰度也不错,支持连接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