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奔腾b90换左机脚

楼主(2025-01-04):
天冷了,d挡踩刹车抖动,换了右机脚,自己忙活没拍照,换完还是抖,又换了左机脚。换完恢复平静了。

网友:
这个也能自己换啊,楼主厉害

网友A:
换左机脚就是麻烦,有的要电瓶,还有的拆保险盒子。。。

网友A:
顺手也得把后面的变速箱机脚也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左机脚就是麻烦,有的要电瓶,还有的拆保险盒子。。。

对对,拆东西倒好说,主要是那几个螺丝不好拧,摸着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手也得把后面的变速箱机脚也换了。。。。

后机脚去年朋友那换的,但是看了一眼貌似上下是反的,也不知道有没有反正。记得马自达后机脚类似剪头那个突出是向上的。

网友B:
这么简单吗?

网友C:
发动机地下需要用什么东西垫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地下需要用什么东西垫好吗?

软一点的东西垫在千斤上,毕竟油底壳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吗?

很简单,只要会拆螺丝

网友D:
机脚是支撑发动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脚是支撑发动机的吧??

嗯,发动机变速箱支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换左机脚就是麻烦,有的要电瓶,还有的拆保险盒子。。。

我的车换左机脚是电瓶和保险盒子全都要拆,前几天才换了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车换左机脚是电瓶和保险盒子全都要拆,前几天才换了三个

是的,最少得拆一样。有的2样都得拆。。。。。

网友:
这多少万公里数才要换啊?

网友(2025-02-16):
这个东西坏了,车身明显的哆嗦,我也换过一个。

网友:
这个也能自己换吗,需要什么工具吗?

网友F:
这玩意是支撑发动机的吧,自己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是支撑发动机的吧,自己能换?

很容易换

网友:
前面两个好换,后面的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