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硬盘识别不到,进入rom模式但是eztool里面也识别不到是主控炸了吗?

楼主(2025-01-04):
新手请教,之前买的金士顿kc2500最近突然掉盘,先备份数据0e就上涨然后直接掉,想用chkdsk修复也直接掉,重启就好了。最后昨天完全炸了怎么样都识别不到,30分钟大法也试过了。然后看飞机大佬的视频学了点思路,自己实操想看是不是颗粒的问题的时候发现短接到rom模式后,硬盘管理有1g的空间,但是2262的eztool和开卡工具都识别不到硬盘。想请教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是不是主控完全坏了?是不是和虚焊没有关系得用pc3000抢救吗?谢谢各位大佬。

主控是smi 2262en 颗粒是金士顿自封的东芝96l bics4
麻了一开始还觉得金士顿至少也是个大厂自封也没什么关系,结果看网上全是掉盘的。

网友:
看质保,质保内免费换,颗粒批次问题,你可能正好在内,手里的S系列120和250都没问题

网友:
炸0E就是颗粒的问题,能换赶紧换,自己修解决不了。
固态这东西,大厂一样出问题,只是几率可能低上一点,其实说到底都看运气。

网友:
固态这东西,大厂一样出问题,只是几率可能低上一点,其实说到底都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