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过期4年的天球GF22 9v层叠电池

楼主(2025-01-04):
周末整理仓库里面翻出之前买的,整盒gf22和一些其它电池

天球有效期到2021年6月,十只,有两只电压不正常,其它都是9.5v左右

有效期为,南孚2021-9+7年2028年9月,电压正常

公牛:直写到2026年8月,电压正常

双鹿有效期到2020年1月,电压正常

拆只天球玩玩,有些电池里面居然是纽扣电池,这个不是,拆了壳量还有电

正极

负极

正极触点

负极触点

残件合影

整理一下,给这两个仪器换上,用不了多少次,电池都是放坏的,有时候出去了才发现,设备没电了,到处找电池买

网友:
这么多电池  必有大用

网友:
某地圈电池,不管是什么类型都是漏液王;电池还要看输出电流,这种积层电池,起码能输出200毫安吧

网友A:
手艺这么好,留下壳子,不搞几块双锂串联或者单锂升压的6F22玩儿?

网友:
电池不宜长期保存,一次也不能买这么多,大量保存,失效坏码多。

网友B:
万用表上贴个“房表1”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这么好,留下壳子,不搞几块双锂串联或者单锂升压的6F22玩儿?

那种小电池,手里没有,还得买,本论坛上有人弄那个非常不错

网友:
公司声级计使用频率很低,10年前的装在机器里的GP 9V电池现在还能正常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上贴个“房表1”啥意思?

没什么意思,这样就不会有人用这只表了

网友C:
9v电池有两种,6f22是纽扣电池,还一个好像叫lb6是6节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9v电池有两种,6f22是纽扣电池,还一个好像叫lb6是6节小电池

这样啊,我还不懂,多谢科普,我说怎么有的电池里面是纽扣电池

网友D:
楼主囤了这么多9V电池

网友E:
电压即使正常,时间久了,内阻变大了,放电能力也不行了!用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上贴个“房表1”啥意思?

大房   二房      三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即使正常,时间久了,内阻变大了,放电能力也不行了!用不长

是的,非常对,简单测试一下,报废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囤了这么多9V电池

单位用得多,可惜买了又忘记,然后又买

网友F:
存这么多电池,耗电大户

网友:
这玩意儿串接用在139上,很快用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存这么多电池,耗电大户

用得是有点多,各种设备都用这种电池,后面新设备用锂电好些了。这两年用电少了

网友:
电池都是买了放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