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有偿求助 使用TW32F003搭配BL0942读取电流电压

楼主(2025-01-04):
有偿求助 使用TW32F003搭配BL0942读取电流电压,使用天问Block软件
始终不显示电流电压的数值,
已经确认串口收到了来自bl0942的数据55 00 00 00 76 06 00 CC EE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4E 00 02 03 00 A9

电流的单位A都显示了,应该是这个  %.2f 经过计算后的结果,或者计算的过程有问题,我搞不定了,请大师出手,解决问题给一包烟钱,望勿嫌弃
  sprintf(bufferC, "%.2f A", current);

#define ST7789_USE_SPI_80_MODE 1
#define ASC2_12
#define ST7789_driver_command  0
#define ASC2_32

#include <TWEN32F0xx.h>
#include "myLib/TW32f0xx_ST7789.h"
#include "HardwareSerial.h"

// 定义相关宏
#define V_REF 1.218   // 内置参考电压 (V)
#define RL_CURRENT 5     // 采样电阻 (毫欧),这里会影响屏幕显示的电流准确度,改为实际的阻值就好
#define R2_VOLTAGE 2000    // 分压网络电阻 (K欧),确定了屏幕上显示的电压,可适当修改阻值让电压显示的正确范围
#define R1_VOLTAGE 0.51    // 分压网络电阻 (K欧)
#define SERIAL_RX_MAXLEN 23  // 串口接收数据缓冲区的最大长度

ST7789 tftlcd_ST7789(240, 280, PA3, PA6, PA7, PB0, PF4, PF3);
HardwareSerial *bl0942Serial = &Serial1; // 使用Serial1与BL0942通信

// 串口接收数据数组
static char serial_data[SERIAL_RX_MAXLEN];

// 初始化BL0942芯片
void Init_BL0942(void) {
    bl0942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串口确定是9600
    bl0942Serial->setTimeout(30); // 设置串口超时时间为30ms
    memset(serial_data, 0, SERIAL_RX_MAXLEN);
}

// 发送命令给BL0942
void sendCommand(void) {
    bl0942Serial->write((byte)0x58);
    bl0942Serial->write((byte)0xAA);
}

// 接收数据并校验
void receiveData(void) {
    static uint8_t data_index = 0;
    static bool frame_start = false;

    if (!frame_start) {
        memset(serial_data, 0, SERIAL_RX_MAXLEN);
    }

    while (bl0942Serial->available()) {
        char temp_data = bl0942Serial->read();

        if (temp_data == 0x55) { // 判断帧头
            frame_start = true;
            data_index = 0;
        }

        if (frame_start && data_index < SERIAL_RX_MAXLEN) {
            serial_data[data_index++] = temp_data;

            if (data_index >= SERIAL_RX_MAXLEN) {
                frame_start = false;

                uint8_t checksum = 0;
                for (uint8_t i = 0; i < SERIAL_RX_MAXLEN - 1; i++) {
                    checksum += serial_data[i];
                }
                checksum = ~checksum & 0xFF;

                if (checksum!= serial_data[SERIAL_RX_MAXLEN - 1]) {
                    return;
                }
            }
        }
    }
}

// 获取电流
float getCurrent(void) {
    uint32_t parm = ((uint32_t)serial_data[3] << 16) | ((uint32_t)serial_data[2] << 8) | serial_data[1];
    float current = (float)parm * V_REF * 1000 / (305978 * RL_CURRENT);  // mA
    return current / 1000; // 将mA转换为A
}

// 获取电压
float getVoltage(void) {
    uint32_t parm = ((uint32_t)serial_data[6] << 16) | ((uint32_t)serial_data[5] << 8) | serial_data[4];
    float voltage = (float)parm * V_REF * (R2_VOLTAGE + R1_VOLTAGE) / (73989 * R1_VOLTAGE * 1000);
    return voltage;
}

// 显示电压、电流
void displayVoltageCurrentAndPower() {
    float voltage = getVoltage();
    float current = getCurrent();

    // 设置光标位置并显示电压
    tftlcd_ST7789.set_cursor(70, 22);
    tftlcd_ST7789.set_text_color((0x6679),(0x00FF));
    tftlcd_ST7789.set_text_size(32);
    char bufferV[20];
    sprintf(bufferV, "%.2f V", voltage);
    tftlcd_ST7789.print(bufferV);

    // 设置光标位置并显示电流
    tftlcd_ST7789.set_cursor(70, 99);
    tftlcd_ST7789.set_text_color((0x6679),(0x00FF));
    tftlcd_ST7789.set_text_size(32);
    char bufferC[20];
    sprintf(bufferC, "%.2f A", current);
    tftlcd_ST7789.print(bufferC);
}

int main(void) {
    TW32F0xx_init();
    tftlcd_ST7789.init();
    Serial1.begin(9600); // 初始化串口1
    tftlcd_ST7789.set_direction(2);
    tftlcd_ST7789.clear((0x367F));

    // 设置光标位置并绘制固定文本 "电压"
    tftlcd_ST7789.set_cursor(5, 22);
    tftlcd_ST7789.draw_hanzi_32("电压");

    // 设置光标位置并绘制固定文本 "电流"
    tftlcd_ST7789.set_cursor(5, 99);
    tftlcd_ST7789.draw_hanzi_32("电流");

    Init_BL0942(); // 初始化BL0942芯片

    while (1) {
        sendCommand(); // 发送指令
        delay(100);    // 等待一段时间让BL0942响应
        receiveData(); // 接收数据

        displayVoltageCurrentAndPower(); // 显示电压、电流

        delay(1000); // 延迟一秒后再次更新数据
    }

    return 1;
}

补充内容 (2025-1-5 20:42):
放弃了  改用ESP32搭配BL0942轻松实现显示电流电压,这个就不研究了

网友A:
测试一下是数据有问题还是填充有问题:
(1)在sprintf前填充voltage为固定值,如:
        voltage=12.3456;
        sprintf(bufferV, "%.2f V", voltage);

如果可以正常显示,说明voltage的计算值有问题。
(2)注释掉sprintf,手动填充显示缓冲区,如:
        char bufferV[20];
        //sprintf(bufferV, "%.2f V", voltage);
        bufferV[0]='1';
        bufferV[1]='2';
        bufferV[2]='3';
        bufferV[3]='.';
        bufferV[4]='4';
        bufferV[5]='5';
        bufferV[6]='6';
        bufferV[7]='V';
        bufferV[8]=0;
        bufferV[9]=0;
        bufferV[10]=0;
        bufferV[11]=0;
        bufferV[12]=0;
        bufferV[13]=0;
        bufferV[14]=0;
        bufferV[15]=0;
        bufferV[16]=0;
        bufferV[17]=0;
        bufferV[18]=0;
        bufferV[19]=0;
        tftlcd_ST7789.print(bufferV);

如果可以正常显示“123.456V”,则是sprintf有问题,如果不能正常显示,可能是tftlcd_ST7789.print有问题。

网友B:
液晶显示前先串口调试打印有没数据,或许取得的数据是空的,数据和数组定义改为全局变量
类似Serial.println(parm);     Serial.println(current);  Serial.print(voltage); Serial.println(bufferV); Serial.println(bufferC);
改为天问的串口打印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是数据有问题还是填充有问题:
(1)在sprintf前填充voltage为固定值,如:
如果可以正常显示,说 ...

感谢您的回复,使用以下代码写入以后仍然没有显示,看来就是你分析的是ST7789的问题了

// 获取电流
float getCurrent(void) {
    // 返回固定的电流值 12.345 A
    return 12.345;
}

// 获取电压
float getVoltage(void) {
    // 返回固定的电压值 12.345 V
    return 12.345;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显示前先串口调试打印有没数据,或许取得的数据是空的,数据和数组定义改为全局变量
类似Serial.printl ...

感感谢你的回复
为了排查是没有收到数据,用手动填充将数据写入仍然无法显示,同样的BL0942数据用esp32带动同一块显示屏,显示一切正常,就是这个天问的ST7789有点老火,

// 手动填充串口接收数据数组
    const unsigned char testData[] = {0x55, 0x99, 0x00, 0x00, 0x76, 0x06, 0x00, 0xCC, 0xEE,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20, 0x4E, 0x00, 0x02, 0x03, 0x00, 0xA9};
    memcpy(serial_data, testData, sizeof(testData));

网友:
直接  tftlcd_ST7789.print("123456");
看看能不能显示  123456
不能显示 去改这个显示函数

楼主:
放弃了  改用ESP32搭配BL0942轻松实现显示电流电压,这个就不研究了

本想修改一下帖子,改不了了,只能在这里留言,如果班主看到,请删除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