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50多岁,偶尔修个家电,请各位大侠推荐个表

楼主(2025-01-04):
50多岁,偶尔修个家电,空调啥的,diy个小物件啥的。要求万用表基本功能,能直流大电流,能测电容,比如空调几十uf的,能卡流必然空调卡流加氟。
其他功能越多越好,自动换挡防烧最好。预算好说,要不便宜的坏了不心疼,要不贵点是个物件也可以。

网友A:
颜色都一样,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颜色都一样,挑吧

手动党烧友

网友:
我正想说不会修发图那一堆胜利表,去里面找个通断档和二极管档一体的表,虽然通断档慢一点,但是修家电完美。我之前给胜利店一个7501芯片的表大大差评测评,直到后来我看到有修家电的专门找通断和二极管一体的表,原来是我认知不够导致的有些表就是专门设计适合特殊工作用的。

经常玩空调,建议安全的便宜的炮灰表,不要用贵的。钳表的话优利德UT202+一般家用空调足够了。

网友:
测大电流要钳表

网友:
买华仪MY65吧,秒天秒地秒空气。不到100块钱。

网友B:
国内按说家电维修,尤其是空调维修的市场很大,但各大表厂开发过汽车专用表,电工专用表,就是没开发空调专用表

希望本论坛影响力能让厂商看到,开发一款空调万用表

网友:
能卡流的表只能是交直流钳表,别无可选。现在钳表功能也很全了,普通万用表有的他都有只是电流测量精度低。

网友:
天宇t21l,性价比高,速度快。平民法拉利

网友:
上钳表,电流直接卡,老人家容易忘换插口烧表。
空调电容不行了直接换,坏了万用表也测不出来,虽然测着容量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按说家电维修,尤其是空调维修的市场很大,但各大表厂开发过汽车专用表,电工专用表,就是没开发空调专 ...

算了吧,现在都太便宜了,修一次几百不如加点钱换新的,就像日本,好多电子产品都是只换不修...

二○二五年一月四日

网友:
我看这个不错,才100多点。

网友:
看着挺好的

网友C:
那选天宇的3266钳形表三四十元,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D:
这种要求一个表难以完全达标。我都七十多了手上也有几个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要求一个表难以完全达标。我都七十多了手上也有几个表

嚯~老坛友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选天宇的3266钳形表三四十元,坏了也不心疼!

支持,这需求,精度无需太高,这个表足够了。

网友:
修家用空调用不到太大的电流吧。我觉得优利德UT210E的100A量程足够了。

网友:
个人觉得买个钳形表,另外还是再买个其他万能表比较顺手

网友:
修空调加雪种看电流也不准了,,变频机多,,看压力和电流一起看,,比单一看电流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