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买旧不买新,为什么说老表更值得买。

楼主(2025-01-04):
MY65采用了四位半芯片7129,这是久经考验的芯片,先后有几家大芯片厂家制造,个大,更抗干扰,更不容易被电压打坏。很多新低价表使用的不知名小厂出产的小芯片,抗干扰差,也没有经过时间和市场的沉淀,妥妥的高风险试验品。这就是老表的优势,老表的芯片动辄都是几十年的积累,更加知根知底,安全放心。

从电路板上看,MY65使用了大量的高价元件,当然我这个高价是相对哪些低价新表说的。大量的运放,电解电容,薄膜电容,高精电阻,还有一个稳定的基准芯片,精密电位器,手感十足的按键,转盘。还有采样铜丝,甚至连接线柱都是一体成型的管子。这些可以说是当年的标配,但是放在现在的低价表,每一个都是奢侈!不可想象的!

以上的元件低价表们是一个都没有。可以这么说,液晶屏和蜂鸣器都比人家差了十万八千里。

总之,老表一般都比现在的不断涌现的低价格新表做工要好得多。如果喜欢玩表,老表觉得更值得玩。MY65有全套得图纸,让你对自己手里工具做到心里有数,也方便自己校准,修理,享受DIY的乐趣。

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老表要找到品相好的不容易了。

网友:
世界第一台计算机更值得买!那个用了好几件屋子的零件!

网友:
众仪219做工烂吧?按你的标准烂到家了!但是,无论功能,性能,还是抗揍,能把MY65秒成渣!

网友A:
这样对比没意思,老表当年值半个月工资,现在你花半个月工资买一个万用表看看,老表现在便宜只不过是二手价

网友:
电脑CPU都是买新款不要老款

网友:
楼主是离退休老人家

科技在发展,买新不买旧

网友B:
工具嘛,用的顺手就行,无所谓老表新表。

网友C:
你这哪个老师教你的?头一次见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嘛,用的顺手就行,无所谓老表新表。

赞同,不就是万用表,不用那么花里胡哨的,越没有存在感越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哪个老师教你的?头一次见这种说法。

就是。以前这么说也许还行,现在cpu都几纳米了,集成的晶体管不计其数,要是抗干扰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对比没意思,老表当年值半个月工资,现在你花半个月工资买一个万用表看看,老表现在便宜只不过是二手价 ...

所以还是很超值的,四位半老表不到一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哪个老师教你的?头一次见这种说法。

一只大象和一头猪哪个更耐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只大象和一头猪哪个更耐压

你找个打火机试试就知道了。不要总是想象,编故事,从来也没见实测。

网友C:
我在玩7129的时候,烧过多少芯片,翻翻几年前的帖子就清楚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玩7129的时候,烧过多少芯片,翻翻几年前的帖子就清楚了。

有的情况是什么芯片都扛不住的。

一般认二三十年前的芯片比现在的抗造。也不用太较真。

网友:
你也要考虑贴片元件比直插更便宜的因素
至于哪个更皮实也不好说 我修的不少老表都有元件开裂的现象 贴片元件你再怎么摔想摔烂还是挺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哪个老师教你的?头一次见这种说法。

认真你就输了,真相不重要,有流量就行,这就是现实...

二○二五年一月四日

网友:
早先的表分立元件多,后面的集成度高了

网友:
楼主眼里都是表婶好表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