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新科T5蓝牙音箱拆解,换电池,焊接USB口。

楼主(2025-01-04):
音箱比较小巧,音量还比较大,适合做收款音箱使用。

这玩意要从前面的网罩开始拆解。

里面主板很小,还有一个无线话筒接收小板。

主要的功能都集中在这块板子上,支持tws。

原机喇叭是4寸的, 比较单薄,

磁钢直径只有6cm

这个USB插口损坏,找个配件焊接上去就ok。

三个音量旋钮,话筒音量,主音量,混响。

4056芯片负责充电管理。

主芯片用的中科蓝汛AB   JHEB14F2C

联辉科LTK5302功放芯片,AB\D\G类同步升压音频放大芯片

LTK5302是一款内置同步BOOST升压音频放大器,在2Ω负载下能提供高达11W输出功率。
LTK5302可以通过外部调节升压电压档位,适用各种应用条件,同时EN脚一线脉冲控制功能,
可控制单个管脚使芯片进入D类普通模式、D类防破音模式、AB类模式、关断模式。
LTK5302特性:
外部应用无需二极管
升压电压两档选择 6.5V 或 7.1V
节省 IO 口的一线脉冲控制
FM 模式无干扰
超低底噪、超低失真
10% THD+N,VBAT=4.2V,2Ω+15UH 负载下提供高达 11W 的输出功率
10% THD+N,VBAT=4.2V,3Ω+15UH 负载下提供高达 8.2W 的输出功率
10% THD+N,VBAT=4.2V,4Ω+15UH 负载下提供高达 6.7W 的输出功率
过温保护、短路保护
LTK5302采用ESOP-10封装。

这种带开关功能的电位器,
上面是滑动电阻,下面是开关触脚。

原机用的泓力电池,山寨品牌爱用的一款锂电池。

换上我昨天刚点焊的2节18650,组成5000毫安,续航翻倍。

装好,试机,充电正常,放音正常。
就是音质太差,还不如我diy的一个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