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HTC-1电子温湿度计拆解与改8025T提高时钟精度与校准温湿度补充中

楼主(2025-01-04):
淘了几个库存全新有不少年代的HTC-1电子温湿度计,发现其湿度显示偏低约10以上,并且上下湿度变化误差更大,判断是湿敏感应电阻老化严重,测量对比后得温度是热敏电阻10K的NTC负温度系数NTC-MF52-103/3435,湿度是湿敏电阻CJHJ-23A 湿敏电阻,更换湿敏电阻后湿度显示正常并且灵敏,使用自制32768Hz时钟信号感应器测量发现32768频率偏差,改用RX8025T后发现供电系统是个麻烦,设计了几个方案都是功耗十分大,最后使用独立二线供电一信号直联方案方式解决了,见图说话

实际使用几天后受外介干扰等原因时钟会有误差,所以应该连接地GND并且在信号处串上约30PF电容和10KB电阻

业余校验测32768Hz时钟信号感应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919663

补充内容 (2025-6-16 23:46):
后续不断补充中!

网友:
双供电太麻烦了

8025T是3V,8025AC用1.5V就行

网友A:
可以用XC6206改供电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HTC-1的带温度湿度显示的表,晶振偏慢。改天也捣鼓捣鼓。

网友:
动作有点大,折腾后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
楼主是高手,甚至有自制32768Hz时钟信号感应器,非接触探测好厉害

能露出来个脸行吗?测试出来的频率,通过什么方式显示?

网友:
我也买过,时钟缺笔画。楼主改的有点麻烦,得要硬币电池独立供电,尽量找共用1节电池低压时钟芯片。

网友:
楼主:我询问点在图上我标出来了
1: 8025T用的标准SOP14转2.54小板子吗?
2: LDO用的1117?
3: 最不理解的是原来晶振两个引脚处,你加了什么芯片?目的是什么?

然后,看了几个图分析,可能这不是神马芯片,你信手拈来一个引脚插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XC6206改供电吗?

好问题,我认为可以,加个电解电容滤波就更好了

但你不觉得楼主,用自己亲身体验证明了

锂电池用了LDO能量都浪费在转换效率低上面了

楼主告诉大家,2微安给8025T供电其实很长久

理论上,CR2032电池可以支持2微安的电流消耗大约4500天,12年

我支持楼主

网友:
我理解楼主这张图的意思是8025T用CR2032。这种电池是3V锂电池,单独供电
而且,采用这种原来一个电源方案时的外接电容器也不见了

而温湿度计继续用它的1.5v干电池供电
这样,最神奇的地方在于8025T提供32768赫兹频率
居然不用与温湿度电路去共GND,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个牛屎芯片好圆

网友:
请教楼主:CJHJ-23A这个型号你是怎么确定的?
是原来探头有型号,还是仅凭外观分析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问题,我认为可以,加个电解电容滤波就更好了

但你不觉得楼主,用自己亲身体验证明了

可以一试,看看实际能用多久

网友:
收藏,备用。手里也有个HTC-1电子温湿度计。准备用1.5V的8025AC改改。

网友:
改后能用多久,持续力长不长。。谢谢分享

网友:
还能自己调精度,以为无法调

网友:
关于温湿度计,折腾来折腾去我后来买了纯机械款的,买了几年了没操过心,连电池都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