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闵工送修不同的的飞利浦电饭煲

楼主(2025-01-04):
        好久没有发帖了,这个拆机是上个月的事情,由于忙,所以一直拖到现在。今天刚好是周六,晚上 不直播写字。就把这个帖子发上来吧。

        12月24号晚上,我在外面村里有一家过白事帮忙,闵工打电话找我。准备吃饭的我,连饭都没有吃,就从外面往家赶。赶回来发现,闵工在门口等我。进门一看,原来是一个白色的飞利浦电饭煲。因为他家比我经济好,所以他家的电器基本上都是名牌。问他是什么故障,他说是不通电。于是我插电试机,发现果然是不通电。于是,拆机检查,没有发现明显问题。常见的温度保险今天也没有坏于是就拆下电源板,单独维修。取下电源板,先用万用表检查,没有发现明显问题。通电测量,发现次级没有电压。测量初级整流滤波电容,两端有300v高压,拔掉插头,再测量发现300v高压依然存在。说明电源初级没有起振,根据经验,检查启动电阻,取下测量。果然损坏,该机的启动电阻比较大,竟然要4M 。找了两个2M串联,通电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看着贴牌的

网友:
高阻值的启动电阻失效是常见的故障

网友:
技术高超手到病除

网友:
思路清晰,手到病除,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直截了当

网友:
这故障点的判断,功力!

网友:
至少要把饭吃了,再弄,邻里关系,有的时候,吃这顿饭,并不是填饱肚子这么简单

网友:
第一次见飞利浦的电饭煲,应该也是国产贴牌的吧。。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是贴牌的

网友:
又能吃到香香的米饭了。

网友:
这才叫技术,判断准确。

网友:
判断准确,手到病除。

网友:
这个应该是贴牌的

网友:
原凶的图片也不上

网友A:
这样维修一下,收费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维修一下,收费多少

因为是闵工,本次维修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