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表大用,简易校准你的万用表

楼主(2025-01-04):
我刚刚把65的排阻量了一下,突发奇想,这不就是一个电阻标准吗,要想知道你的表测电阻准不准,用他对照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结合上次说过的电压基准,可以说这样基本上就把我们的表校对好了。

当然,前提是你的表必须是有电位器的,这个在现在的单片机表很少见了吧?

网友:
能把表校准好的是高手

网友:
老表大用。

老表上还有很多螺丝,新表若是掉了螺丝的,还能拆老表的螺丝来用,老表实在是太有用了!!

网友:
机智的楼主,哈哈哈

网友:
排阻当标准电阻也勉强可以,但是,有了标准电阻调哪个电位器呢?哪哪都不挨着啊。单片机的表,很多可以软件校准电阻挡,电阻挡能调电位器的太少了,甚至说风毛菱角!

网友:
有电位器的容易变值吧

网友A:
好像普通万用表电阻档是没有电位计校正的吧?我的930F+使用同楼主这个排阻,阻值欠佳只能外加电阻修正。

网友:
楼主是个大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普通万用表电阻档是没有电位计校正的吧?我的930F+使用同楼主这个排阻,阻值欠佳只能外加电阻修正。 ...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我是说把这个排阻做标定电阻,用待校准万用表测它。然后调整待测万用表电位器,显示出标定阻值,就表示校准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我是说把这个排阻做标定电阻,用待校准万用表测它。然后调整待测万用表电位器,显示出 ...

很明显没校过表,yy

网友:
自己校表,厉害!

网友:
那种白色瓷片形的排阻才是金属箔高精度电阻. 黑色的1776里面是金属膜直插电阻封装的.
话说用F187作基准可能更方便.

网友B:
还没见过正儿八经的表能用电位器能校准电阻档的表,不过指针万用表可以自己加可调电阻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见过正儿八经的表能用电位器能校准电阻档的表,不过指针万用表可以自己加可调电阻校准 ...

好吧,你是对的,这种用标准电阻校准的表一般也不是可以转可调电阻调整的。15B的校准旋钮中没有调电阻档的。应该是通过旋钮校准直流档间接校准。哈哈

这个标准电阻还是可以用来直观了解万用表测电阻的准确性呢!

网友:
只能比对,不能校准,校准需要电压源、电流源、标准电容、标准电阻。

网友:
15楼正解,只能比对。

网友:
只能比对,不能校准,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