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十五年的显示器问题

楼主(2025-01-04):
现在用的这台显示器,用了十五年多了,AOC的936swb,当年以为是LED背光,后面查询是CCFL背光。一直使用感觉屏幕看着眼睛舒服,但是最近几个月感觉屏幕有闪屏,不是图像闪,是感觉光度的类似以前oled屏那种频闪的感觉。这种是不是CCFL背光管快坏的症状,还是里面电路问题。现在看这个屏幕感觉比以前办公室那些山寨液晶差不多,跟早期的手机OLED屏一样。如果能换管解决我还是想修毕竟屏幕以前一直看着 舒服。

~~~~~~~~~~~~~~~~~~~~~~~~~~~~~~~~~~~~~~~~~~

看了这么多人回复,决定还是坏了换新,准备去一下多年没去的电脑城现场看看屏幕效果再决定

网友:
感觉作不了数,要上专业设备检测。。。

二○二五年一月四日

网友:
没检测的话,都只是猜测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19寸的小显示器。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都拿27寸的LG看电视,逛论坛反而是用19寸的戴尔正屏显示器,不为什么,40块 废品站收的。

网友:
灯管可以换,要拆开屏幕,年头长的屏在拆开时有屏边板至液晶屏排线脱落的风险。如果没把握,也可以破坏进线一侧的铁皮,将坏灯管抽出,插入新灯管,这么换的话,中间的几个支撑圈和两端的橡胶帽就不太容易安到位,不过对使用效果影响也不太大。

网友:
合适的配套灯管买不到,想舒服换新吧。

网友:
换LED灯条肯定是能换的,只是换完后想调整亮度,估计要另外加一块LED的驱动小板,不考虑亮度的话,好像有那种5V的背光灯箱,直接飞线到电源板对应电压的线路上就完事了。
20寸以下的特别是老显示器,屏还是比较容易拆并且不太容易破的,所以换起来应该也不算太难。

网友:
还是换个显示器吧  现在一个显示器又不值钱

网友:
换一个好点的显示器,用戴尔的专业显示器,就是价格贵点。。。

网友:
直接换显示器最方便。

网友:
动手能力不强且没经验的就别换了,很大概率要拆废

网友:
既然大多数人都劝没经验就别换了,直接换新机。
那何不花包烟钱,买个灯条,自己换一下,弄坏了,也就是包烟钱,反正大家都让买新机了。

网友:
现在显示器也便宜了

网友:
换灯条是技术活,不然就会出现阴阳屏

网友:
可以试着换一下

网友:
对自己好点吧

网友:
试着换一下!

网友:
还是换个显示器

网友:
拆开看看供电线路是否电容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