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S-305DM电源故障分析求助

楼主(2025-01-05):
龙威PS305d电源,调节电流输出旋钮到最低位置,CC亮红灯,此时开始调节电压输出旋钮,从最小调到最大,电源输出电压始终为0V,没有任何变化。把电压输出调节旋钮调节到最低位置,调节一下电流输出旋钮,继电器发出塔的一声吸合声,电源最低输出电压37.5V,调整电压调节旋钮,电压最高输出电压40.5V,检查输出功率管2n3055管子正常无击穿,检查推动管Q104  C1815管子正常无击穿,检查推动管Q105  D888-Y管子正常无击穿。把电流调节旋钮调到最低位置,CC亮红灯,检查IC104电压比较集成块2脚电压随电压调节旋钮改变而改变,变化范围-0.34V~-10V之间顺滑变化,3脚电压在+0.02V~-4.37V之间顺滑变化,6脚电压输出为14.8V左右无变化,测Q104基板电压为-14..5V左右无变化。测IC105电流比较集成块6脚电压为-13.53V左右无变化。电源输出电压为0V,检查桥堆整流器交流输入端电压为交流15V左右。调节电流调节旋钮,稍微转一点电流调节旋钮,继电器发出塔的一声吸合声,电源开始输出电压,输出电压为37.5V~40.5V,测IC104集成块6脚电压从+14.3V变成-1.86V,测IC105集成块6脚电压从-13.53V变成+13.9V。调节电压输出旋钮,电源电压变化随电压输出调节旋钮的变化而变化,测IC104集成块的6脚电压,电压在-1.86V~-11.3V之间变化,测IC105集成块6脚,电压保持13.9V无变化。Q104基板B电压从-1.6V~-8V之间变化,测Q104E发射极电压在0V~0.01V之间变化,检查Q104管子正常无击穿怀疑Q104管子不正常,更换一个C1815管子上去,结果和原来一样,检查D108,D109,D111及DZ105,DZ106,DZ110都正常,并且更换过DZ105和DZ106管子,故障依旧,更换IC103 MC1458、IC104、IC105  LM301、IC106  HA11741,更换大铁帽2N3055两个,故障依旧,检查p10和p8电压为-10.9V,检查继电器控制电路三极管Q111、Q112、Q113、Q110,Q109管子均正常无损坏,不知道这个故障问题在哪里?请论坛高手大佬帮我分析一下,指导一下,谢谢各位高手大佬帮我分析,谢谢各位

网友A:
龙威的这款电源做工很差,电路板又很薄。时间久了很容易弯,我买的同款二手,也有小毛病,自己焊好了,楼主多少米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威的这款电源做工很差,电路板又很薄。时间久了很容易弯,我买的同款二手,也有小毛病,自己焊好了,楼主 ...

80米包邮到家,可是故障好难发现

网友B:
为什么不是从电位器开始换的

网友:
80到手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是从电位器开始换的

电位器目前是正常使用的

补充内容 (2025-1-8 18:28):
电源成功修复,满血复活

楼主:
谢谢论坛上的各位大佬热情帮助和支持,现在这个电源已经成功修复,满血复活,谢谢大家的帮助与支持!

网友:
怎样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