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激光打印机打印纸张有重影,怎么办?

楼主(2025-01-05):
有重影,是不是说明硒鼓有点问题?

这种情况有办法维修么?

网友A:
大概率不是原装硒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不是原装硒鼓

用了挺久了

网友:
什么打印机啊

网友:
换硒鼓或粉盒试试看。

网友B:
说一下具体型号 拍一下样张啊?就直说打印重影 那我就只能告诉你送维修店
重影要不就是硒鼓要不就是定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具体型号 拍一下样张啊?就直说打印重影 那我就只能告诉你送维修店
重影要不就是硒鼓要不就是定影 ...

然后你会发现即使有图也是不知道在哪偷的,懂了么?

二○二五年一月七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然后你会发现即使有图也是不知道在哪偷的,懂了么?

你的意思是为了发帖得家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为了发帖得家元?

我啥都不知道,啥也没说过...

二○二五年一月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具体型号 拍一下样张啊?就直说打印重影 那我就只能告诉你送维修店
重影要不就是硒鼓要不就是定影 ...

现在又恢复正常了,上次打印量有些大,会有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