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K9玻璃与ED玻璃有何不同

楼主(2025-01-05):
购买各种透镜,发现经常描述这两种。百度一下,发现说的差不多,比如高折射率、消色差等。不知二者到底有何区别?哪种好些?看多了觉得K9玻璃与ED玻璃,前者好像不如后者,但又说不上来

网友A:
搬来的:

K9玻璃和普通玻璃的外观十分相似,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其主要区别有以下五个方面:

1、材质不同:K9玻璃是二氧化硅的结晶体,玻璃只是含有二氧化硅的熔融状态混合物。

2、功效不同:玻璃只有装饰作用,K9玻璃除装饰作用外,还有压电效应,有特殊的保持健康作用。

3、价格不同:K9玻璃的单价要比玻璃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

4、物理性质不同:

(1)具有较高的硬度(莫氏7级),而玻璃的硬度较低,(莫氏5.5级),水晶可以在玻璃上划出痕迹,反之则不能。

(2)导热性能较好,用舌尖舔触有冰凉的感觉。玻璃则显得温暖。

(3)用偏光镜区别,K9玻璃能透光,玻璃则不能。

(4)高品质的K9玻璃对着光看,清晰透亮,里面没有小气泡,没有水纹,因此价格不菲。所以说K9玻璃的质量等级和价格是很有关系。

5、加工工艺不同:玻璃可以热铸成型,省料省工,成本低。K9玻璃是结晶体,加热融化后不能逆转,所以不能用热铸成型法,只能用切磨等冷加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来的:

5条肯定是错的,叫玻璃一定可以重熔。水晶也可以重熔的。我的石英管肯定不会是打磨成型的

网友:
二氧化硅就是水晶啊,或者叫石英

楼主:
K9玻璃的描述见到了,ED玻璃的也看到了不少介绍。但还是不明白二者区别。看卖镜头的人的意思,是ED更贵。但什么也没说清楚

网友:
ED是低色散玻璃,一般在高质量的成像镜头中或高级点的望远镜中会用。单独的一片ED镜片没啥意义。